无线是一种生活方式!SSK飚王桌面立式快速无线充电器(SSK SWC020)评测

楼主(2019-01-25):
首先感谢数码之家给新人这样的机会,我也是第一次接手这样的评测。很荣幸能够被选中。
活动地址:双模快充更安全~SSK飚王立式快速无线充电器试用评测活动

我的试用评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开箱
2:兼容性
3:温升
4:拆解

说到无线充电器,可能大家的第一感觉是这玩意充电慢,发热大,还要放对位置,那我干嘛还要用它呢?
无线充电器的方便之处到底在哪里呢?还是说一无是处,技术还不成熟!

我希望自己是个极简生活主义者,不想看到自己本来就不大的桌面被各种线材布满。所以,从一开始就换了无线鼠标,把自己那个旧机械键盘改成了无线。

无线充电,这个跟无线有那么一点关系的东西成功的引起了我的兴趣。
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我终于找到了它的应用场景。

办公室我用的是三星的第三代无线充电器,搭配iphone的面部识别,当有消息来时,看一眼屏幕就能完成解锁动作,然后就可以看到通知内容了。

卧室用的小米的无线充电器,晚上睡觉之前往上一丢,然后就不用管了。

那么好奇宝宝可能会问了,充电慢怎么办呢?
首先说卧室,普通5w充电模式,一晚上也会充满吧!
到了办公室,用完就放上去,每次下班后我的手机都是满电。

如果你经常外出,那算我没说。

所以,无线充电的优势并不是充电速度,而是随手一放的便捷。

下面开始ssk无线充电器的试用评测:

1:开箱

正面塑料为雾面质感▼

底座采用铝合金材质▼

输入接口为普通micro-usb和苹果lighting接口。这里吐槽下,个人觉得,既然送了充电线,这里没必要多增加一个lighting接口,设计师是觉得我的苹果数据线用不完?

接缝细节▼

横放,竖放均可为手机充电▼

因为充电部分和底座是分立的,所以指示灯也只能放在侧面。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指示灯有什么用呢?

拿手里的同为立式的三星无线充电器对比下:

正面刚▼

个人感觉,ssk的整体设计的较为轻盈,没有三星的底盘稳。这就导致在随手放手机的时候会导致不稳定的情况。

倾斜角度对比▼

两个角度都可以顺利解锁。
我没有在ssk的这款无线充电器上找到关于Qi认证的标识。
【关于Qi认证,国内好像并没有对无线充电器要求强制的Qi认证。如果大家发现我信息有误,我会及时修改此处的信息。】

楼主:
2.兼容性手里刚好有几个充电头,索性就测下ssk无线充电器的兼容性怎么样!测试手机为iphoneX,iphoneX支持7.5W无线快充。

对比样本▼

厚度对比▼

因为手里的这款檀木超薄无线充电器是自己做的,主控并不好,发热严重,所以就不参加兼容测试了,在旁边打打酱油就好!

测试结果▼

可以看出:ssk搭配QC2.0 和QC3.0的充电头均可开启iphone的7.5W快充模式。
在开启快充模式时,ssk激活的是充电头9v模式,而小米激活的是充电头的qc3.0的7V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ssk从放上手机到手机完全上升到最大输出功率需要2分30秒左右,而小米需要1分35秒左右。

3.温升
因为手边没有称手的兵器,所以只是拿测温枪简单测试下。

在小米满功率(7.5w)充电18分钟和ssk15分钟后,输出功率均下降为普通5w充电模式。猜测是开启了温度保护。
个人猜测,手机内部和充电器内部均有温度保护装置。

另外,不触发温度保护,当手机电量达到某一阈值(65%左右)充电功率依然会下降为普通5w。

楼主:
4.拆解

东西怎么样,拆开看内脏!这是数码之家的传统!

面板采用卡扣设计,沿接缝扣开即可▼

可以看出有两个感应线圈,这就是横放和竖放都能充电的原因。

线圈和主板采用泡棉胶粘合,需要用热风枪吹下,便可轻松取下▼

拆下主板螺丝,取出主板▼

电源芯片▼

线圈焊点有毛刺▼

线圈驱动mos▼

大家看到这4个mos了么,为啥他们不用一样的呢?
我查到了这个▼

据此判断,驱动方案应该是N+P方案,这个方案用Pmos节省了成本,但是,Pmos内阻大呀,这也就是发热大的原因之一。
另外这也导致效率不会太理想。

主控芯片nuvoton▼

这里用的是cbb电容,小米那款69元用的也是cbb,难道这是69的传统?主控方面 据我了解,目前主流的方案是IDT的. 新唐的这个方案价格上应该有优势!

另外,说好的温度保护呢?你的温度探头在哪里呀?

市面上其他无线充电器的主控方案▼

总结:
ssk的这款无线充电器做工中规中矩,但是能够兼容苹果7.5w和三星10w(我拿朋友的s9试过了,没有拍照),这是一大亮点。
快充的结果就是发热严重,这也是无线充的通病,目前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增加主动散热,但是效果有限,因为发热体不只是充电器,手机内的接收线圈同样会发热。

整体设计不够稳固,充电接口建议只用一个接口就好,其实我并不在意这个接口是不是type-c,因为不经常插拔。另外,指示灯的位置,有更好的方案么?

在我的使用场景里,并不关注是否支持快充,我只关注发热是否严重,总的来看,只要不开启快充,这几款无线充电器都可满足要求。

全文完。
ps.部分图片来源网络。这是我第一次评测,可能有些地方不够严谨,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A:
等发完再研究
先关心一下“搭配iphone的面部识别,当有消息来时,看一眼屏幕就能完成解锁动作”
难道不能锁屏看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发完再研究
先关心一下“搭配iphone的面部识别,当有消息来时,看一眼屏幕就能完成解锁动作”
难道不能锁 ...

当手机未解锁时,提示有新消息,但是隐藏消息内容。解锁后,消息内容自动显示。当然,这个可以在设置里设置为锁屏依然可以显示消息内容。这么做是为了保护隐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发完再研究
先关心一下“搭配iphone的面部识别,当有消息来时,看一眼屏幕就能完成解锁动作”
难道不能锁 ...

楼主说的可能不是很清晰,新版的iPhone锁定画面现在是这样,来消息了手机会亮屏,不看它一眼进行3D面部识别只会显示是什么来源,比如短信,它只会提示来了几条短信,面部识别后,短信那栏才会显示收到的具体内容。用户再决定是不是要向上滑动进入查看回执。
这只是保护隐私的一种策略而已,因为手机若是在另外一个人手里保管或者被偷了,相对比较安全(至少不解锁看不到银行发的验证码了),安卓原生系统设定了密码也是一样的,实际上进行生物识别完后已经完成解锁了,向上滑只是它为了确认用户有进入桌面或者对应的程序的动作而已。

网友:
飚王这个最大的问题是接口和散热了,散热虽然后面开了孔,但效果肯定没有三星的那个好,但对于三星那种支持10W无线快充的手机来说,充电器部分发热还是挺大的,除非它有更好的方案去解决这一点
接口方面,不支持更流行的USB Type-C,而是lightning和microUSB,lightning除了线的价格高,其他倒是还好,但microUSB需要分正反,在这么小的地方插入有点不怎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可能不是很清晰,新版的iPhone锁定画面现在是这样,来消息了手机会亮屏,不看它一眼进行3D面部识 ...

刷脸才能看内容,这样看来偶的魅蓝也这样设好了

网友:
评测真详细,竟然还没发完

网友:
谢谢分享。。。。。图文并茂。。。。。

网友:
那张输入功率参数的表做的非常好

网友:
谢谢分享,评测详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2.兼容性手里刚好有几个充电头,索性就测下ssk无线充电器的兼容性怎么样!测试手机为iphoneX,iphoneX支持7 ...

SSK飚王的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C:
谐振电容用cbb也是无耐之选,npo电容因为水果机的缘故导致价格暴涨几十倍,最高时3 4块一颗,四颗就得10元,硬上成本会大幅上升,咋办改cbb吧。其实这块板子上已经预留4颗陶瓷贴片的焊盘位了,只不过用cbb代替了,啥东西都炒作哄抬物价,连个毛八七的电容也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谐振电容用cbb也是无耐之选,npo电容因为水果机的缘故导致价格暴涨几十倍,最高时3 4块一颗,四颗就得10元 ...

这么夸张,不过我已经改成npo了

网友:
优秀文章,精华的节奏,没牙膏啦,只挤出来最后5分,莫怪

网友D:
随手一放真的不如随手一插来得方便而且一天到晚充着电这习惯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手一放真的不如随手一插来得方便而且一天到晚充着电这习惯也不好

各有所爱吧,哈哈,我已经习惯了,再说,锂电池咩有记忆效应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有所爱吧,哈哈,我已经习惯了,再说,锂电池咩有记忆效应呀

是没有 但是长期充电手机里面的充电电路一直在工作总是不太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