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节能灯遇到问题

楼主(2019-01-25):
一个105W的节能灯在使用过程中突然就灭掉了。

拆开后发现400V/15uf电容爆浆,两颗开关管也穿了,在电动车充电器里找了一个400V/20uf给换上
了,发现两颗开关管丝印是139D?请问能否直接用13009代换?

其他零部件没发现异常

网友A:
可以用13009代换注意对应各脚位置。。。有的不和原三极管脚位相同

网友B:
电阻也烧了吧,仔细检查还可能有损坏元件,不要冒然接电!

网友C:
13009可以换···但管脚封装不一···得测后确定管脚!
功率管一烧···附近的电阻也会损坏或阻值变大,得排查!
电容也得测有无击穿···要不换上又得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009可以换···但管脚封装不一···得测后确定管脚!
功率管一烧···附近的电阻也会损坏或阻值变大, ...

谢谢回复,电阻受热外皮有点发黄,阻值正常(和另外工作正常的节能灯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也烧了吧,仔细检查还可能有损坏元件,不要冒然接电!

电阻有点变色,阻值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13009代换注意对应各脚位置。。。有的不和原三极管脚位相同

好的,我会注意的,谢谢!

网友D:
节能灯灯管故障率相对电路板要高一些,个人觉得电路板坏件较多,维修意义不大,不如多个故障节能灯组合,整体换板。

网友:
最好加上散热器

网友E:
开关管击穿,发射极电阻也坏了吧,严重的基极电阻也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节能灯灯管故障率相对电路板要高一些,个人觉得电路板坏件较多,维修意义不大,不如多个故障节能灯组合,整 ...

非常好建议,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管击穿,发射极电阻也坏了吧,严重的基极电阻也会坏

电阻变色阻值正常,估计是电容爆浆引起开关管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也烧了吧,仔细检查还可能有损坏元件,不要冒然接电!

400V/15uf电容爆浆,还是用400V/15uf换上吧,电路设计上有要求的!不能用400V/20uf的更换。另外,这个标注105w的,应该是虚标!查原电路图可以明白。

网友F:
修理这种东西也就是折腾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理这种东西也就是折腾折腾。

对 说的没错

网友G(2019-04-02):
电容用容量大的 没问题    反倒更好   只是功率因数会降低   三极管就是13009  至于为啥烧   看看灯管黑头了没  如果黑头了 就说明寿命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容用容量大的 没问题    反倒更好   只是功率因数会降低   三极管就是13009  至于为啥烧   看看灯管黑头 ...

灯管没有一点发黑的现象,估计是电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