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白拆个IFIRE手电,没想到歪打正着发现了手电改档新方法:后面绑个电阻

楼主(2019-01-25):
之前在坛子里问过大家那种十几块包邮的强光手电怎么改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9

大家回答说在电容上并联一个10K以上的电阻,刚好这个手电电容旁边有一对空白焊盘可以并联电阻,如图:

但是作为一个小白,只玩过一次电烙铁并且玩的一塌糊涂,当时的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39045

上次焊的是个长四五毫米的芯片,搞了半天勉强焊上去了,这次直接升级到长只有不到2mm的贴片电阻,实在是不能胜任。感觉可以试一下,不行的话可以试试那种金属膜电阻,长长的两只脚应该焊接起来难度会小一些,于是网上下单了10K的贴片电阻和金属膜电阻各一堆

电阻收到后,拿出一个金属膜电阻,先试试大家说的方法有没有效果,没想到这一试,被我发现了一个不需要电烙铁也不用贴片电阻的方法,且看下面慢慢分解

拆机区就要先拆机:
手电是fire家族的最基本的强光手电,侧面开关,旋转变焦,三挡 强弱闪循环,每次开机都要循环一遍

尾盖弹簧

尾部是可拆卸的救生锤。话说2013年的时候买过同款,当时的救生锤也是可拆卸的,但是是钢一体成型的,后来那个丢了,再买的时候发现变成了铝的加一个小钢珠,奸商想方设法的降低成本

凸透镜聚光

调焦环

不知真假的Q5灯珠装在一个带螺纹的底板上,调焦环上的螺纹和这个螺纹一起实现灯珠的伸缩

拧下来的电池仓,这是触点,里面的充电部分和开关用卡簧固定,手头没有卡簧钳就先不拆了

手电头部,一端是灯珠,通过两根线连接到另一端的电路板

另一端的电路板

这个电路板是通过这个玩意卡在筒身上的

给电路板来个特写

电路板背面通过手电筒筒壁和电池仓触点连接正负极,中间是正极,周围一圈是负极,中间一圈黑色绝缘的不知是什么东西

小白也没什么技术,验证并联电阻是否有效的方法是,把一个金属膜电阻的两极放在电容旁边的焊盘上用大拇指捏紧,同时同一只手的食指捏住锂电池正极引线放在电路板背面的中心,就是正极上,另一只手拿着锂电池的负极引线触碰电路板负极
发现这个方法的确有效。断电后过几秒通电,就会恢复强光。但是还有个发现,就是把电阻拿掉之后依然有效!十分疑惑,不需要电阻?拆开一下就可以?把手电组装回去之后发现又恢复了三挡循环。又拆开情景重现了一下,然后发现,问题可能是自己的手指!
情景再现

不连接电阻的时候,食指是跨在电路板背面正负极之间的,看来很可能是手指充当了电阻的角色!自己也不会分析电路图,莫非电阻放在焊盘上和放在背面正负极触点上效果是一样的?赶紧试验一下,但是电阻怎么固定在背面呢?一开始是手捏大法,但是手指一开始充当了电阻角色,再用手捏的话就不知道电阻是否有效了,然后我的目光落在了电路板上的一堆小孔上

刚好正极负极都有这种小孔,金属膜电阻的两端穿过小口固定不就行了?然后就随便缠了一下

缠好后突然意识到,如果这样有效,那岂不是烙铁都省了,直接这样就固定了?连接电池一试,果然有效!!!激动的下巴要笑掉了!!!不需要烙铁,直接把金属膜电阻绑在电路板背面就搞定了!!!

放回手电筒,固定好电路板

组装好试验一下,也确定有效!计时了一下,关闭后过3秒再打开就会恢复到强光档!太棒了!快速按开关是切换档位,其他档位也还在!真是开心的不得了!小白用笨方法试验,没想到歪打正着就找到了解决方法,不需要烙铁,绑一个电阻到电路板就搞定了!

会分析电路的大神分析一下,这样的效果是不是跟并连一个电阻到电容上一样?

另外最重要的请求,小的最近在攒M币想换个22合一,有M币的请赞助几个,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手电电容旁边留有空白焊盘,并联10K电阻可实现快速放电,取消长时间记忆功能。

网友:
        改转试验不错!最好还是用烙铁焊一下。

网友:
歪打正着!小白成大师。。。

网友A:
早几天那个号称照玉石的不锈钢小直,看样子这里没人买到?好像没看到有人拆机。才4块多钱带电池和充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几天那个号称照玉石的不锈钢小直,看样子这里没人买到?好像没看到有人拆机。才4块多钱带电池和充电器
...

不错不错,大概已经被抢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大概已经被抢完了吧

好像在一淘卖了十多个小时才被抢完

网友C:
用不着这么麻烦,用铅笔再电路板上画一个电阻就ok了,我手上的手电都是这么改的

网友:
有一种后面指南针掉了后是个孔,这样一想后面再加一个限流电阻和反向开关按钮帽等,后开关断电后通过旁路电阻,变成萤火虫和很暗两档,接通后开关变成亮光和暗光,但不适合用7135等带低电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不着这么麻烦,用铅笔再电路板上画一个电阻就ok了,我手上的手电都是这么改的 ...

画了个电阻试一试,哈哈,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不着这么麻烦,用铅笔再电路板上画一个电阻就ok了,我手上的手电都是这么改的 ...

上次发的帖子也有人说了这个方法,但是同时有人说这个方法保质期比较短,过段时间就会失效?不知您有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有效期大概能持续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发的帖子也有人说了这个方法,但是同时有人说这个方法保质期比较短,过段时间就会失效?不知您有没有 ...

不知道,我的才用了俩月,暂时还没发现失效,第一次涂得太重了,换挡时间只有几百毫秒,又用橡皮擦擦掉一些时间大概也是三五秒,这个电路是密封在内部的应该还好,如果是在外面估计一会上面的石墨就蹭没了

网友(2025-05-26):
这是一个好办法,电容的一端本来就是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