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804曲线锯拆机 改装

楼主(2019-01-25):
大有5804,闲鱼上淘了一个 ,上手不好用,主要是握姿不舒服,还有就是设计有缺陷,齿轮箱非常容易进灰。我先拆开看看

楼主:
拆开看一下

楼主:
这个杆子中间是空的 在做往复运动的时候会把灰尘带进齿轮箱里 ,之前已经保养过一次了。

楼主:
在方形柱子上打个孔 直接就把钻头炳塞进去 虽然不能做到完全密封,但终归还是好很多。

网友(2020-11-06):
我发誓,真没看懂,大家都没看懂。

网友A:
看懂楼主的意思了,但不明白大有为何要把杆子做成空的,既降低强度又容易进灰,还增加了制造成本,似乎没什么好处。

网友:
这算是真正的曲线锯吗?握持方式确实有点不伦不类啊,大不同于常见的曲线锯,倒是跟马刀锯很相似,不知是不是那种二合一的所谓兼容机。也许某些特定场合有优势,但估计很多人用不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懂楼主的意思了,但不明白大有为何要把杆子做成空的,既降低强度又容易进灰,还增加了制造成本,似乎没什 ...

那个是油槽吧?只不过现在没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油槽吧?只不过现在没油了

应该不是油槽吧,里奇的这个曲线锯也是扁杆子,就没有这个槽。

网友:
这一定是抄袭博世的时候,图纸转了90度看的,这个开关怎么按啊

网友(2022-04-19):
我也买了这货,有些小位置的场合就它好用

网友:
握把应该做在电机位置就好用了

网友:
这个看着怎么和马刀锯原理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