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吸顶灯的无线遥控分段开关拆解(观意QOROS M-03)

楼主(2019-01-25):
家里客厅的大灯是以前老式的多开关控制,用起来不方便,就在万能的淘宝买了一个带遥控3段开关,这个是后来退了货的,卖家介绍的开关顺序是:A-AB-ABC,而实际收到这个开关的开关顺序是:A-B-C-ABC,和描述不符,和我需要的也不一样,就退货重新买了一个。

先看看外观

观意QOROS M-03

楼主:
后面一个盖子,没螺丝也没易碎标签,收到货时这个盖子都是脱开了的,做工很一般,当然价格摆在那里,

网友:
把那个条绒电容换成安规电容更好

网友:
分段开关能改开关顺序么

网友A:
看那仨开关支持组合摁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那仨开关支持组合摁不

咋组合?AB,AC,B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咋组合?AB,AC,BC?

随便组合,看能认不

网友(2019-08-18):
不是很懂,过来看个热闹,学习学习感觉这个继电器貌似是三无产品吧,咋连个标识都没的

网友(2020-12-04):
想看遥控器试过在片还是导电胶我现在用海乐的,遥控器开灯键不灵敏了,使用两年了,采用的是导电胶。也不知道是金手指坏了?灯座倒是没一点问题,遥控器算是烦人。

网友:
这长家简直不要脸到这种地步,3个继电器都在抹字,但凡有点基础的哪个不晓得嘛,还保密,
人家环邦那么大个牌子也没说芯片抹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