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2块多钱的飞碟灯

楼主(2019-01-25):
2快多钱包邮的飞碟灯,准备装在浴室的浴霸中间照明用,

这部分是铝壳的,利于散热

标称15W,实测11W左右,亮度还不错,发热还不算严重

楼主:
前盖撬开可以看到灯板,灯板打了硅胶的,就没撬开了,板山有30颗灯珠,

拔掉螺口,里面藏着驱动

网友:
居然不是阻容,而且足够率,好

网友:
这个美菱飞碟灯我买过两批,第二次买的和你的一样,铝壳模具变了,喇叭口变大,造成铝基板和铝壳接触面积变小,散热没有第一次买的好。

网友:
这灯板铜箔都不多留点,至少能辅助散热嘛

网友:
很不错了。这做工算是正规做工了吧。有些就一个电容电阻串联起来。

网友:
灯板与铝壳接触面积还是很小,散热不够。

网友:
散热奇差,很容易挂。买过一只,已经挂掉,光换灯珠换的心焦,烦了,干脆只用外壳,里边装小功率套件当台灯灯泡了

网友:
铝壳对散热用处不大了

网友:
这个价格真的划算

网友:
        謝謝分享!好像淋浴房喷头

网友:
尺寸大了   装不进浴霸
另外 这个灯注意火线零线开关不能反   否则摸上去灯会微微发亮

网友:
已购几箱子灯,啥灯都有,这货也在其中~

网友:
家里用这灯不好看

网友(2020-08-14):
家里使用的确有点不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