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HP M154A加碳粉,全网首发,教程

楼主(2019-01-25):
搜了搜没有教程,只能自己研究一下了,墨粉价格还是大众化,芯片要49元一片还不包邮,要知道其他机器也就几元,顶多十几元。
粉和芯片都买了,先加粉,先不换芯片,不能打了再换。

来看机器

打开粉仓

上图是第二组墨盒了,今天要加粉的是机器带的那一组原厂硒鼓

原厂硒鼓的特点是,两侧封装是塑料焊死的,不给你拆的机会,

既然没有教程和参考只能自己摸索了,看上图,蓝色的叫鼓芯,要打印的内容是静电附着在这个上面,滚过磁辊的时候静电部分就粘上了墨粉,再滚过纸张的时候墨粉转印到了纸上。
先来简单的,打孔法,鼓芯这一侧的空腔叫费粉仓,磁辊的那一侧叫粉仓
选择打孔位置,倒出废粉

封住废粉口

鉴于废粉不多,决定其他墨盒此次不做废粉清理工作。
粉仓打孔,倒出一点给你们比较一下

打孔后发现粉仓不是普通粉仓的空腔结构,无法直接加粉(后面黄色硒鼓看),封口

尝试在不拆两侧的情况下分离粉仓和费粉仓,原厂塑料不错经得起这么折腾
看侧面的无螺丝图片如下

小心翼翼,强力扒开,我手持的是粉仓和磁辊部分

反人类设计,刮粉板的2颗螺丝一反一正,折腾我一小下

取下传动齿轮组和磁辊

拆开刮板的图片如下

从刮板处加入,加了一整瓶,看清了内部结构了,也不是直接加,黄色部分说明。
,再来红色,看了蓝色内部结构,尝试打孔、转入的方法(怎么转入还是看黄色部分)
还是打孔

,结果是只能加入半瓶粉。这个打孔方法彻底废弃,红色也不拆了就这样用了。

二层见

楼主:
占楼编辑黄色的
这个语句有歧义哈哈哈哈哈哈哈

会不会被河蟹。
按照蓝色的图来看
打开刮板如下图

看内部结构吧,我慢慢转齿轮拍图片了,仔细看看

类似卷纸结构用于均匀墨粉,其他的一般是螺杆结构均匀墨粉
倒上墨粉

旋转齿轮,转进去了,再倒,再转

要注意不能加的太多,一般加粉仓的70%左右,留下空间利于墨粉流动
END

网友A:
打照片的话成本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照片的话成本高吗

代用硒鼓150元一个,自己加粉的话 粉不到20,芯片49,芯片可以不换还能继续打,就是提示墨量低,按照一个硒鼓加2次粉来算,三仓粉200元,三仓,4色的话800元,。查询打印量2仓打印1200张彩色的了,照片还会用更多的粉,按照2仓打印400-500张A4照片计算,3仓打印600张花费800元,那么一张大约在1.5元左右

楼主:
如果不会加粉纯买硒鼓600元打印200张A4照片,每张成本3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会加粉纯买硒鼓600元打印200张A4照片,每张成本3元

多谢 字数字数

网友:
曾经领导也让我干过加粉,我说不会啊。这下可把领导气坏了,让我拿钱去外面店里加粉,顺便也学习一下。最后抠门领导买的差粉,三次之后,全套硒鼓报废。

网友B:
其实 加粉这个活 不好干 单色的可以直接加 最好的就是12a 这个怎么加都没事  当然 还有联想和兄弟(其实就是一家)88a的加粉也行
彩色的加粉 我都是直接拆了刮板 往里加 效果不好 貌似 粉一盒也就十几块钱啊 芯片20左右? 应该没有 我忘了 已经好几年不干了

网友:
能自己加粉,可以省不少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 加粉这个活 不好干 单色的可以直接加 最好的就是12a 这个怎么加都没事  当然 还有联想和兄弟(其实就 ...

对的,有的硒鼓买整个的也就三十五十的不值得加

网友:
耐心真好,如果是我的话直接来个简单粗暴的,打孔——上吸尘器——加粉——贴透明胶带

网友:
204系的硒鼓这么搞。。。等着换定影膜吧

网友(2019-04-12):
网上有 国产的还可以自己加粉很方便

网友(2019-05-15):
我去年买了这个机子,悔死了,当时没考虑耗材,原装的打孔也废了。买了替代的硒鼓用原装芯片,效果不行,打印色差明显。由于机型较新,可能替代芯片和硒鼓技术还不成熟吧。

网友:
我也在用这个型号,可能机型较新,替代芯片和硒鼓打印的效果都比较差。

网友C:
请问楼主,我办公用的打印机,能不能全部加成黑墨粉,没有必要彩色的,能吗?

网友:
搜了搜没有教程,只能自己研究一下了把它变成教程,,谢谢分享

网友:
看過教程,這粉吸入肺中是不可逆的傷害,最好做好安全措施,肺會飛的到處都是孩子吸入不得了

网友:
这种活,打工的话,我是不会干的。
自己的事业话,那要劳保到位。
墨粉毒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我办公用的打印机,能不能全部加成黑墨粉,没有必要彩色的,能吗?
...

理论上可行,没见谁这么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