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今天苹果iPhone5从10.3.3降级到8.4.1成功了,分享一下。

楼主(2019-01-25):
降级方式来源于网络及各大论坛,我只是实践了一遍成功了,和大家分享一下,放在一起,免得大家需要的时候要到处去找。
Phone5升级到最终版本是10.3.3,并不是很卡(如果你很卡请更换电池),但是没有8.4.1流畅这是不容置疑的。
不知什么原因,苹果并没有关闭iPhone5手机的8.4.1验证激活通道,所以现在可以通过越狱后更改IOS版本号来欺骗苹果升级服务器,比如更改到ios6.1.3 就能OTA升级到8.4.1.为避免降级到8.4.1后无法激活,需要改MAC地址为没有升级过10.3.3的地址,这些操作网上都有教程,但是有点麻烦,我选择的是用雷锋源里面的降级插件来完成,方便多了。因为iPhone5出厂系统是IOS6,所以能降级。理论上所有出厂系统是IOS6的都能降级。
第一步,连接爱思助手越狱,越狱后会出现cydia商店无法联网的情况,需要卸载越狱后重新越狱一遍就可以联网了。卸载后最好重启一次。要不然还是无法联网。

第二步:添加雷锋源。打开cydia点下面的软件源,再点左上角的添加,再弹出的窗口添加雷锋源的网址:apt.abcydia.com
在搜索里面输入降级,可以搜索到雷锋源里面的降级插件,安装后提示重启手机,重启后就会看到系统版本是6.1.3,软后更新里面会有8.4.1的更新。注意:不重启手机无法检测到更新。

第三步:开始更新系统,会出现更新失败,要多次尝试直到更新成功为止,也可以换时段更新或失败后重启手机再更新,总之多试几次,一定能更新成功的,更新后因为10系统和8系统文件系统格式不同,为避免出现莫名其妙错误,建议还原和抹掉数据,如果激活不了可以换电信卡或换时段激活,我今天2019年1月25日更新并抹机后激活成功。然后用爱思助手里面的工具【屏蔽系统更新】来安装一个描述文件,就可以阻止系统更新到10.3.3了。现在就可以愉快的用8.4.1系统了。

后记:因为是OTA安装的系统,所以是苹果原装的系统,安全方面应该没有问题,稳定性未知,不过10.3.3很稳定,偶尔卡顿下也可以接受,并不会很难受,降级到8.4.1不会像你想象中的那么流畅。因为降级后只是纯系统环境流畅点,安装软件后一样慢,这是软件的问题,软件功能越来越多,老手机已经扛不住了。

网友:
现在的厂商真不地道。不管那么多,一定要你自动升级,升级完了卡死,好你可以换手机了。

网友:
8.4.1很多软件用不了 我还是选择10.3.3

网友:
好文 技术流
不过 我是不会去越狱的 为了保证系统的完整性

网友:
降级没什么意思了!很多软件都没法使用了。老老实实用最新版的吧!

网友:
我还是10.3.3   6S

网友(2019-03-02):
我的苹果5去年升级到10.3.3用了一段时间还可以,有一天手痒把手机清理了一下垃圾重启之后就变成白苹果不断重启,刷了好多次10.3.3的系统都刷不进去,直到现在都没有搞好,不知道刷8.4.1的系统能成功吗?

网友:
我有个4s运行8.4.1还是比较流畅的,常用软件都能装。

网友(2019-08-12):
谢谢大神
已经成功

网友(2020-03-09):
成功降级到6.13,但是软件更新里面无法升级到8.4.1显示“无法检查更新”

网友:
降级后软件支持怎么样?

网友:
手机  电脑都是这个套路

网友:
降了有啥用呢,很多app不支持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这么多图片和文字

但是,我以前就是因为微信用不了才升级系统的。

网友:
用微信开挂会丰号的

网友(2020-04-24):
没有最好的手机,也没有最好的系统

网友:
苹果5日版的 能降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