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40G的SSD开卡一直失败Chk Pre Test Fail,大神出来救命

楼主(2019-01-25):
捡了个悉锐TXRUI240G的SSD,接上电脑无法识别到硬盘。拆开短路ROM,可以识别了。搞了几种开卡软件都失败。主控是SM2256K AB,颗粒是PFB66-10AL。网上找到这颗粒的型号是FBNB95A91KDMABJ5,又有一个说是MT29F128G08EBEBB,闪存ID是2C844863A904.。但是在开卡软件里根本没有这型号啊。自动识别出两个型号,一个是240G,一个是480G,两个都试了,都不行,怎么玩都不行,头都大了,来论坛找大神救命,要不我睡不着觉。上给大家看看哪里错了。请大神指教,修复成功加微信发30块感谢费。

网友A:
试一试,一片一片的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试,一片一片的开

我新手,不懂怎么弄

网友B:
缓存也是黑的?先测试缓存,能过再开卡。开卡时也可选择通道,ce来一片一片试

网友:
换个版本在试试

网友:
pretest选成0啊

网友:
这个故障我知道。。。。。首先听楼上的,设置里面选择不参考原始坏块,如果还不行换版本,几个版本来回试一下,这玩意不是越新越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缓存也是黑的?先测试缓存,能过再开卡。开卡时也可选择通道,ce来一片一片试 ...

换成测试通过DRAM TEST PASS,接下来怎么选择一片一片的开,请大神指明。

楼主:
试了4个版本,都不行

楼主:
照你说了试了,也不行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照你说了试了,也不行哦

把Sync Mode勾选 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Sync Mode勾选 再试试

也试过,不行

网友:
先Q0803A版本开,再P0323A版本开,再不行就没招了
除非硬件有问题

网友D:
我又仔细看了一遍帖子,你这芯片很可能是最新的3D-TLC。。。。。。56的3D版本和MLC版本一样只是个传说,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真开卡肯定不止30大洋,或者只能等等看看有没有人放工具出来,你用的工具是O版的,我猜能完美傻瓜支持这种3D的起码是P版,O版的配置可能要仔细调参才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又仔细看了一遍帖子,你这芯片很可能是最新的3D-TLC。。。。。。56的3D版本和MLC版本一样只是个传说,只 ...

B95A,你懂的

网友:
真的是B95A的话架梯子找找也许能开过,B17A就凉凉了。。。。

网友D:
B95我是稀里糊涂U盘开过的,一直没有这个手册,只知道这货正片带二维码,不知道是不是3D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95我是稀里糊涂U盘开过的,一直没有这个手册,只知道这货正片带二维码,不知道是不是3D ...

B95A是BX200用的2D TLC

网友:
引用 网友E:
B95A是BX200用的2D TLC

BGA版本我没玩过,我是辣鸡乐酷弄得TSOP二维码正片,配合3267AE在沉睡若干年后奇迹般的开过了

网友:
pretest选3   你这个没跑RD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