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简易版Type-C母座(12P),简单说说各种Type-C头子的引脚接线

楼主(2019-01-25):
Type-C 的接线比较复杂,完整版的不算外壳有 24P,还有各种各样的变种,比如简化版的 16P 12P 6P 等等。下面结合拆解简单说说这常见的几种。

借用厂家产品图:

结合最下面的图可以知道每个脚都是干啥的。这种母座拆去外壳是这样的:

红色箭头所指的位置是卡子,和 GND 相通。有的公头里面最边上的四个触点缺失,就是靠这两个卡子连通 GND。

这一面最长的四根是 GND、Vbus、Vbus、GND。两边卡子都是 GND。没有 USB 3.1 数据传输所需的 TX RX。四根短针,加上对面的四根,是 CC、SBU、D+、D- 等等。
观察焊脚可以发现,靠近两边的四个引脚是由八个引脚两两并在一起的。也有没并的设计,那就是 16P 的类型。

下面的两种 6P 母座,连 D+ D- 都没有,不能传数据,只能供电。

最后这张是手机 App 里面的截图,完整版插头插座的引脚说明:

一般来说只有满针的才是标准设计,简易版的实际产品可能因为厂家的不同有所区别,所以谨慎起见还是向卖方索取数据表,或者自己用满针的测试版测试过再使用。

网友A:
这个是找了很久了。但是也没有这样的头子卖,有的话可以自己DIY一根这样的线,毕竟现在这个线好点的还是挺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找了很久了。但是也没有这样的头子卖,有的话可以自己DIY一根这样的线,毕竟现在这个线好点的还是挺 ...

买拆机线啊,各大品牌,几块钱一根,品质又好

网友B:
等着高手把手机上普通MicroUSB接口改成type-c接口

网友:
详细的讲解!

网友:
type-c居然有24个引脚,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没想到居然有24P

网友(2019-09-26):
感谢楼主啊,这个找了好久!

网友(2019-11-05):
请问6P简易版本的TYPE-C用作5v供电,母座CC端需要接下拉电阻吗?

网友(2020-02-10):
详细讲解,感谢分享!

网友C(2020-03-18):
居然没有耳机输出端?

网友(2020-05-13):
6脚的TYPEC竟然不能通讯USB 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居然没有耳机输出端?

C口插的不是光屁股耳机,而是声卡。    C头里是又声卡芯片的,然后输出给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着高手把手机上普通MicroUSB接口改成type-c接口

这个已经有了啊

网友(2020-10-17):
TYPE-C确实方便太多了。我把以前的设备都换成这个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找了很久了。但是也没有这样的头子卖,有的话可以自己DIY一根这样的线,毕竟现在这个线好点的还是挺 ...

头子是有几十个 就是线不好找  里面有四对双绞带屏蔽  带上四对屏蔽要16芯线

网友:
所谓的韩国接口 实际是广东货 我发现天猫那些几毛1个还包邮的都说自己是韩国籍

网友(2022-02-07):
正准备买测试母版,这个说的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