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服役五年的IPHONE 4S进行按键修复

楼主(2019-01-25):
从老站搬迁过来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70048
这个手机服役很多年了。至今,我说至今哈,还健在。电池不行了,坚持不了多长时间。配置也不行了。升级了9.2.3,会卡。不过依然能顺利做转账的小手机。而且能插耳机口的K宝。。
苹果4S又出现了开机键不好使。HOME键也不怎么灵活的问题。开机键自己拆修过两个。没用原装件。都不怎么理想。

今天配件到了。晚上开工拆修。没有大的修。只是换个小按键。无技术含量。

工具垃圾,所以望大家给予M币的有力支持,换取22合一。
以下照片用手机拍摄。不是很清楚。望大家谅解。
开始拆的时候忘了拍照了。不过网上都有完整的拆机教程了。所以我直接拆了一桌子后才照的。

先看看我的垃圾级别的拆机工具。

这三个是以前在网上买的。因为我的工具里面没有0.8的五角星。

这个镊子是我用着最好用的了。买的时候说是防静电。不知道真假。不便宜。

看看我这套工具吧。也算是用了有几年了。很多深孔的别用它。用它也拆不了。插不进去。

这是机芯拆出来的零件。

这几个小零件放好,别弄丢。小零件,大用途。

这是主板上的螺丝。都很小。注意放好。我都是拆的时候排好顺序的。安装的时候也是按顺序来。

这边是中框上的螺丝。

这个是后盖

这个是屏幕

然后中框正面

中框背面

这是中框尾部。看看4S的充电口

这是中框头部。这边排线密集区。小心。

此处因头一次拆机。硬拽导致断了。大家如果拆机,可以用镊子尾部在边框那撬开。

开机按键

震动马达

后置摄像头

电池

电池接口

话筒及喇叭

屏幕接口

苹果5小件。容易弄丢。
充电口数据线的压片

天线的压片

WIFI天线压片

有人说这个丢了信号会不好。可能连接外壳上的天线。在摄像头和开机键中间。

话筒螺丝孔压片。这个不得不说苹果做的就是到位。这个小的压片也不会省略。

以上是五件容易弄丢的东西。大家注意。

新的HOME按键正面

HOME反面

新的开机键

开机键超级小,和棉棒头做个对比。

拆下来的开机键。是以前修过的。

HOME在主板的正面,也是一会需要更换的地方。

换HOME的时候注意HOME排线卡子在后面。

在这里。这个是快接的口。所以小先搬动卡口

开机按键没必要焊接。那样也不方便。不容易操作。所以我还是学习网上的方法。直接换按键弹片。

这是把原来的弹片拆掉后的。

这是安装好后的按键。是不是和原装的一样。。大家换到时候要注意。新的按键里面是有三层弹片的。所以不要弄丢。

这次看的比较仔细。这个按键附近是有黑胶的。和CPU的黑胶一样。所以还是换弹片方便些。
4S,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网友:
固化电池就是苹果这坏怂带起来的

网友:
零件多,螺丝还不一样,一不小心就搞坏了,好去它那里修,大家都多挣点

网友A:
这型号手机再不换,手机厂家要没饭吃了

网友B:
手里还有4S,5S,6,6P,X的路过,小7有基带门出给奸商了换了X。

另外还有诺基亚3310,杀鸡母的SP,多普达的838+等等。

网友C:
拆过好多次了,开机键建议最好在贴一层透明胶带,最好绕一圈,免得按多了铁片掉了。home键不用换,揭开那个铁片用酒精擦擦就行,贴回去时一定要贴好,不然容易氧化,又不好用了

网友D: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网友E:
照片拍得不错,介绍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型号手机再不换,手机厂家要没饭吃了

这个确实耐用。只要是2011还是2012年的手机。到现在还能使用。虽然卡。能使用就已经很不错了。手里好几个安卓的。已经开机就卡的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还有4S,5S,6,6P,X的路过,小7有基带门出给奸商了换了X。

另外还有诺基亚3310,杀鸡母的SP,多普达的83 ...

现在用的7P,确实信号步行。还有的时候显示4G上不去网。还有的时候无服务后无法搜索到信号。各种不舒服。本想换X。贫穷限制了购买欲。忍忍用吧。5G的时代来了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过好多次了,开机键建议最好在贴一层透明胶带,最好绕一圈,免得按多了铁片掉了。home键不用换,揭开那个 ...

开机按键掉的不是铁片。是那个小黑点容易掉。掉了按键无法弹起。HOME键最终还是跟你说的一样。没换新件。撕开擦了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照片拍得不错,介绍也可以。

照片用手机拍的。介绍就一步一步来的。没什么经验。所以螺丝只能按顺序摆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型号手机再不换,手机厂家要没饭吃了

也算乔布斯生前最牛的一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温总,为了22合一。已经很认真了。我也想高质量发帖,可是条件不允许啊。配个单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7P,确实信号步行。还有的时候显示4G上不去网。还有的时候无服务后无法搜索到信号。各种不舒服。 ...

长期在城里转悠,用过的所有手机信号都还行。

我基本不用移动数据,所以大多时间都开2G信号,长期满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期在城里转悠,用过的所有手机信号都还行。

我基本不用移动数据,所以大多时间都开2G信号,长期满格。 ...

那对现在的智能机就无所谓了。不上网的还真没几个了。你也是个人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对现在的智能机就无所谓了。不上网的还真没几个了。你也是个人才。

我90%的时间都在有WiFi的环境下,基本用不到数据网。

网友:
这货确实耐用,我之前买的4S都送给家里亲戚了,他当普通电话用了3年还在用着,中途也就换过一块新电池。
不过4S信号好,但芯片的发热大很多,有丢基带、wifi模块烧坏的通病

还有2#那位,黑麻烦黑的有技术点,那不叫固化电池,专业叫法:内置不可拆卸电池设计,已知的第一款内置的不可拆卸电池的手机是三星SGH-F308两面派,苹果造IPHONE还参考了它的部分设计(比如电池固定、组装),如果现在不是把电池内置,你有电池容量超大 续航能力强,而且不用担心触点接触不良,整机又薄又可以防水售价又便宜你能承受的手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