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中维世纪JVS-N71-G1 四灯130万光彩系列 网络摄像头拆机,编程器固件

楼主(2019-01-25):
型号:中维世纪JVS-N71-G1

本来好好的,还很清晰! 进入web发现可以更新固件,于是就点击了更新的按钮,显示成功,自动重启.........失败了。

硬件应该没坏,估计固件损坏了,读出别的同型号IPC固件,写入恢复正常!
中维世纪JVS-N71-G1编程器固件:下载

补充内容 (2019-5-5 13:32):
请教摄像头设置界面有VPN(PPTP)的设置项,请问这个用于什么样场合?

楼主:
求编程器固件:

网友A:
最好问厂家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问厂家要。

可以?有经历过?

楼主:
发现可以更新固件

楼主:
来自厂家客服,可惜无效!

中维高清BOOT升级步骤:
给您 发的升级文件 先解压缩,中维高清软件,右下角有一个 小三角图标 点进去,有IPC升级工具。在 IPC升级工具 里面,选择“升级文件目录”后面的“浏览”,打开解压后的整个升级文件夹,勾选“升级BOOT分区”、勾选“擦除配置分区”,然后点击“升级”,把摄像头断电10秒钟,重新插电源,网线不要拔。有升级进度,升级完成就可以。如果升级不成功,建议返厂维修。

楼主:
把相同型号的IPC芯片25Q64FVSIG读出来固件,写入坏机成功修复!
中维世纪JVS-N71-G1

网友(2019-03-12):
发现现在回帖不加币了

网友B(2021-12-20):
主板上四线口白黄黑红线接的是喇叭和MI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四线口白黄黑红线接的是喇叭和MIC吗???

挖坟了,几年前的旧贴了,我也问一下,同一个编程器固件,ID码不改,远程访问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四线口白黄黑红线接的是喇叭和MIC吗???

主板上四线口白黄黑红线接的是ir C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四线口白黄黑红线接的是喇叭和MIC吗???

红外!
没有声音系统

网友:
我的也是,本来好好的,还很清晰!
进入web发现可以更新固件,于是就点击了更新的按钮,显示成功,自动重启.........
没有失败。。。在用!!

楼主(2022-11-12):
请教摄像头设置界面有VPN(PPTP)的设置项,请问这个用于什么样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