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发电机定子检修进入尾声

楼主(2019-01-25):
发电机定子检修进入尾声,定子槽楔更换完成,风区隔板绑扎完成,发电机内端盖开始回装。

网友:
多大的机组

网友:
这个多少兆瓦的机组啊

网友A:
小部分人干活,大部分人围观,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是维修还是组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部分人干活,大部分人围观,这是什么情况??

场地不够大。, 蹲不下那么多人。

网友:
上次那个转子回装是不是这个机组的?

网友:
貌似30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部分人干活,大部分人围观,这是什么情况??

就像MTK 10核处理器一样一样的。

网友:
猜应该是200MW或者是300最多。

网友(2019-06-03):
这电机够高挡,能拍一下铭牌么?有三防漆

网友:
长见识了,原来里边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