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没什么创意的DIY:给直板电信小手机加一个充电口

楼主(2019-01-25):
有一个直板电信小手机,没有充电器,看手机屁股上的接口也是专用接口,手边根本找不到这样的接口充电器。
看到手机接口旁边有一个圆洞,猜测不是麦孔,因为旁边还有个小圆孔肯定是麦孔,那这个大圆孔会是什么呢?
看里面好像有黑色海绵塞着,就用工具掏出来,掏出来后里面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我原来还猜测这个孔是2.5mm耳机孔,看来不是,那正好用这个孔做充电孔,把手机拆开,里面结构是这样的。
没想到手机主板和外壳上都留有充电口的位置,我拿原来在诺基亚手机上拆的充电口装配试了一下,竟然完全配合,而且用万用表测正负极都是一样的,这样就很省事了,直接装上就行了。
装好手机插上充电器试试,可以显示充电画面,不插电池时测电池仓内的电源触点电压3.2V,使用的是诺基亚原装充电线,输出电压是6.0V,换了一个7.0V的电源试试测电池仓的触点电压还是3.2V,也不知道能不能把电池充满,我用诺基亚e63手机不插电池接原装充电器测电池仓触点电压只有0.2V,不知道是不是手机内部有管理芯片控制充电电压,是不是冲到4.2V就自动截止了?有高手懂得请给于赐教,谢谢!。

网友A:
一直等着把MicroUSB接口改成type-c接口的高人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等着把MicroUSB接口改成type-c接口的高人出现

micro usb可以转接6p的type-c.
但手机内部改肯定不行,空间不够

网友:
手机内部有充电管理电路,开始是恒流充电,不用管触点电压多少,到4.2充满自己就停了。

网友(2021-02-14):
引用 网友A:
一直等着把MicroUSB接口改成type-c接口的高人出现

飞线可以,很麻烦没显微镜也不好弄

网友:
很牛的样子~~~我焊不好

网友:
19年你还弄这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