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好了一个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01-25):
真的快坚持不下去了,一直想请教一下衡水家维大哥,可是发帖请教不方便,就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抱着试试看的的态度,下一秒出现了转机
修好后电源灯亮了,试一下吧,身边没有电动自行车,那就加一个40w灯泡负载,风扇不转,换个吹风机负载,风扇启动好激动
下边是维修过程,拆开测量3842a7脚只有1v电压,3842外围电阻全部正常,这就费了好大劲,还要拆一头悬空测量,
然后怀疑3842坏了,换,因为没有风枪,又废了好大劲,都把3842拆碎了,换新的3842b,和卖家说发错了,卖家告知3842a和3842b一样,半信半疑换上,测量,和没换状态一样,心还想是不是卖家说的不准,先不管,继续跑电路,以为启动电阻是虚阻值,换一个还不行,猜想应该是3842外围短路,这可为难我了,电阻都正常,二极管也焊一头悬空,还短路,纠结了好久,很想请教衡水家维大哥,还是纠结,一直看7脚上链接的元件,17v那里有电解电容,难道要拆下来,可是感觉没坏啊。不管了,就这样边分析边纠结,过了20来分钟,这期间一直带电测量,也没发现,然后就想,来个19v给3842b的7脚和5脚,哪里短路哪里就发烫,刚对上,就啪一声,吓我一跳,一看,贴片电容电光闪亮的,就是这个,已经焊下来了,然后摸摸,没别的发烫,观察19v电源,断电后指示灯还亮一会,证明没有短路了,把悬空的元件焊上,启动,电源工作了。现在看是那个给3842供电的贴片电容微短路,然后3842a和3842b,代换成功,换下来的3842应该是好的,但是碎了,短路的这个贴片电容和电解电容并联,感觉这个小不点的贴片电容没啥用啊还净捣乱,是不是不要就可以了……最后看看这个充电器电路板全貌

网友:
贴片电容引起的大面积反修,一个厂碰到了!然后一年退回来几千个,就是电路板上的贴片漏电,各种故障

网友:
挺讨厌现在的贴片元件的,型号多,引脚密,体积小,检修不方便。

网友A:
那个是滤波电容 换个22-47UF50V的电解电容就可以了 必须要

网友:
贴片电容确实是个祸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滤波电容 换个22-47UF50V的电解电容就可以了 必须要

R12上面那个就是了,和那个贴片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滤波电容 换个22-47UF50V的电解电容就可以了 必须要

背面有个48uf的50v滤波电容,这个贴片电容数值应该很小,没啥作用,不要了

网友B:
楼主这个是C5电容漏电,造成3842 7脚电压拉低,无法启动是吗?

网友C:
刚在衡水师傅那回帖问了下师傅,又看到你这贴,问下楼主修电源换完零件后串联灯泡大法,要串在什么位置啊,我是新手。请指教!

网友:
耐压不够(我猜的,比方这个标称47u16v,正经厂子只用到12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是C5电容漏电,造成3842 7脚电压拉低,无法启动是吗?

对,3842供电2个滤波电容,其中c5微短路,不过主要电容是板子正面的电解47uf电容,这个是好的,c5贴片使启动电阻152k几乎分得全部310v电压,这样拉低3842工作电压

网友:
贴片电容是负责滤高频谐波的,可以拆个104瓷片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片电容是负责滤调频谐波的,可以拆个104瓷片替用

那么不加可以吗,有啥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不加可以吗,有啥影响

前面打错字了,是高频, 这个高频成分有时会导致芯片“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在衡水师傅那回帖问了下师傅,又看到你这贴,问下楼主修电源换完零件后串联灯泡大法,要串在什么位置啊, ...

220输入端,修电源一般用 60-100W足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在衡水师傅那回帖问了下师傅,又看到你这贴,问下楼主修电源换完零件后串联灯泡大法,要串在什么位置啊, ...

做个这玩意就行了

网友E:
发了帖子就@某人最省事了,我一攒就六七十个帖子,这边又容易一刷新就都成旧帖子了,看不到新回复了,所以,经常漏回复,
求人不如求己,自己的98%的努力加上别人的点拨,加上1%的灵感,足矣。我比较钦佩自己研究到穷途末路再张嘴求人的。不要盲目崇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和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面有个48uf的50v滤波电容,这个贴片电容数值应该很小,没啥作用,不要了 ...

哦噢!最好要一个,不要也可以不影响,但最好要一个,那个是滤除高频杂波的,一般取104涤纶电容,可以保证芯片供电更纯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发了帖子就@某人最省事了,我一攒就六七十个帖子,这边又容易一刷新就都成旧帖子了,看不到新回复了,所以 ...

老张也求人,那人真是非常历害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张也求人,那人真是非常历害

呵呵哈哈哈,抓住短儿了,某人非常厉害,就是呼叫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