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容易坏吗

楼主(2019-01-25):
我这个路由器没有用好久就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时候可以链接网络,用一会就不行了,还以为宽带有问题,直接接宽带可以联网,又买了个路由器换上接可以用,才知道这个坏了。

网友:
一般很难坏,不过一些低端路由可能性能很差。

网友:
打开,加散热器

网友:
感觉可能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200以下的很爱坏,别听楼上的瞎说

网友:
直接换了,换个好点的

网友:
厂家说了,不坏,你给发年终奖啊

网友:
买个网件华硕这些要耐用不少,几十块钱的三剑客的能撑1,2年不错了

网友:
09年买笔记本时送的tp340,现在还在老妈的单位服役中。

网友:
我买路由器没超过120的 五六个了   没哪个坏过

网友:
你的现象可能是散热问题或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这东西哪那么容易坏?我挑性价比高的买,之前一个二手硬改的路由支持多拨才几十块钱,20M的宽带拉到80M,经常满速下载,几年没关过机,从来没坏过。后来宽带100M了,把家里设备全换成千兆的,主路由用的新三矿机,也从没断过。交换机、AP什么的用了一堆,都是为提高性能升级换代,没有一个是用坏的。

网友:
打开,换固态电容。

网友:
路由器应加强散热

网友:
一般很难坏,

网友:
TP.dlink,网件,坏过一大堆,就指示灯一般很难坏,

网友:
不就一锤子的事儿么
有啥不容易的

网友:
楼主上双频路由吧,推荐网件华硕,你会发现打开了新世界大门

网友:
斐讯的,不是什么好东西,坏了很正常,重点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除了改坏,我还没有用坏路由器。交换机电源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