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科睿源数调直流电源拆解摩机改造(KORAD KA3005D)

楼主(2019-01-25):
相信不少坛友用过科睿源这款电源,就是KA300xD/P数调系列,一款性价比很高的电源。数显数调,使用很方便。

性价比超高,菊水固玮太贵我买不起,这个电源放实验室还是很不错的;四位V/I显示,测量精度都还可以,5档记忆,飞梭调整;功能和手感可以甩开其他杂牌DC维修电源好几条街了。国民好电源。

但是我发现这个网红电源卖了很多依然有些设计缺陷,而且没改。厂家商家都是要赚钱的,有些地方用料确实不到位;虽然至少相比于其他国产牌子,做工还是厚道了很多。
我自己的这台KA3005D,30V 5A,看变压器绕的都是2mm粗铜线,貌似足工足料;但仔细测试,发现有很多问题。平时都点点usb,12v什么的,看不出毛病。但是点4-5A 大电流,问题就来了。

铝散热片有点抠门了,线性稳压功率管散热片偏小,散热完全不够,风扇满载转的情况下,温度也是直冲90度。

而且风道设计也不合理,风扇不是对着铝片吹的,风向是反的,往机外吹。这样周围风是绕着铝片走的,铝片的实际散热效率较差。如果风扇翻过来装,对着铝片吹,风压更大,散热效果会比目前的情况好,但这也治标不治本。

这个散热片一定要改,加大。

然后,帮助功率三极管去消耗压降功率的那三个2W电阻也是烫得要死。这仨电阻也有可能是保护限流的。4.4A点半分钟,温度就直冲100度,烫手。我都不敢继续点了,真担心电阻烧掉。
要是放着平时信耐这台电源,没拆外壳摸摸,估计就这么一直点着半个小时,把电阻点烧了。

这三个电阻不搞个6-10只等效的2W电阻来串联,怕是不行了。看来厂家产品化量产以后降成本减配有点严重。

再就是他的风扇驱动电路设计
这个机尾散热风扇是有两个档位的,用户设置到电流大时,或开启output,会自动切满载高转速;用户设置到电流小时,或者停止输出,保持待机,风扇就会切低转速。
这两档是靠单片机切的,但实现方法很远古。半载,就是串一个功率电阻到回路里;而满载就是直接把风扇接到DC24v,旁路掉这个电阻;极其廉价的手段。

结果测试中,发现反倒是半载时,这个电阻发热严重,超级烫手。既然有主控MCU了为什么不直接出一路PWM信号驱动再配个工字芯电感,来实现调速呢?成本差不了多少。
或者说干脆让风扇自己弄一路温控,在散热片上,温度高就转。温度低了停,很简单。

数调电源,带键盘带显示带控制,那么一定是用了mcu的。

很好奇他用的主控MCU是啥,结果这次好不容易拆机一看,发现竟然是Remark打磨过丝印的保密货,丝印被药水抹掉了,之后用激光烧印的“KORAD1”字样;

主控MCU

这一打磨不要紧,作为电子爱好者发烧友,我更加好奇这颗MCU佩奇是啥了;强迫症犯了,偏要分析出来。

特征:单片机封装是LQPF-48,48脚,密脚0.5pitch的,塑封7x7尺寸;芯片是3.3v供电;不带DAC(天才的设计者外挂了自制DAC矩阵电路),带内部ADC;编程下载口是四针,外面两个是Vcc和GND;外挂了一颗IIC的存储器24C64,从Mark原点开始数10和11脚是IIC口,15和16脚是晶振,17脚是GND;

就这么多信息!

首先从编程下载线口开始分析,四针顺序是3.3v,?,?,GND。所以很可能是ARM系列的SWD调试口,[3.3, SWDIO,SWCLK, GND]
当然,也有可能是某TC的串口下载线口那种RXD TXD串口。

第一反应,是STM32F103的48脚,太像了,于是找来datasheet,比对引脚。发现根本不对,晶振OSC引脚和IIC,以及GND Vdd分布都不对。
STM32F0系列??不太可能,我这台电源2014年就买了,那时候F0系列根本没出来。
STM8系列也不可能,因为STM8能有LQFP-44密脚封装的只有207和208高端系列,而207根本不是这个引脚分布图。

想到LQPF-48封装,以前俺见过NXP的开发板上LPC14/13系列的ARM Cortex-M3就是这种,不过应该不太可能,nXP价格感人,估计一分钱都要省的厂家绝壁用不起。
算了,不查NXP了。

Microchip家的PIC16/18是绝对不可能的,以Microchip的尿性,他家从来不会出0.5密脚的QFP封装,都是宽脚的,PIC18系列LQFP的都是1.27的脚距。而且PIC16没有LQPF-48,而PIC18;更何况,这货供电是3.3v的。Atmel AVR没心思去看,不太可能。

TI的430系列就不查了,我也不了解。

那么,国际大厂,一线品牌MCU应该不太可能了。

那么,这款神奇的MCU到底是什么型号呢??廉价款,第一反应倒是某TC很有可能。

在嘉立创上搜LQPF-48 7x7的,一个牌子一个牌子去翻,
某TC的很有可能,因为便宜啊,太便宜了!!虽然我没用过,但是知道很多工程师喜欢用。

满怀希望的去翻某TC,结果好不容易找到某TC的两款LQPF-48 7x7,一个是STC8A8K系列,另一个是STC15W4K系列,有很多型号。
但发现他们根本不带硬件IIC口,另外,引脚分布也对不上。

【题外话】我对某TC这家一直没好印象,感觉太混乱,宣传行事方式像街边大声吆喝的市井摊贩一样,芯片规格书写的跟电线杆广告一样夸张。像是华强北柜台倒卖芯片的,极其混乱不规范,从这个datasheet文档就能看出一斑:

深圳东莞那边最喜欢用的,就是某TC X晶,台系合泰华邦义隆之类的。

台湾合泰??但是印象中,合泰都是抄PIC16的,很少有48脚方块的啊。

新塘?

当当当当,翻了下我的datasheet资料库,果不其然,

所有特征全部命中,就是他了!!新唐NUC029 带硬件除法器2.5-5.5V 50MHz Cortex-M0的4KB的SRAM和64KB的Flash和4KB的LDOROM的48脚单片机

LDO CAP电容引脚也完全符合。
不管是不是这个型号,但肯定是NUC029同系列。那么ADC REF脚就好找了。

手贱,拆都拆了,就大改吧。
1. 面板,准备把4位数码管显示改了,上面的电压改成蓝色的或者是绿色;看着方便醒目,不会跟下面红色的电流搞混。原位置是一颗四位7段0.4寸共阳的红色数码管GHC-4043BUR,跟其他厂牌0.4寸的段码引脚都一样的。
2. 面板,output指示灯是红色的,容易跟其他几个搞混,也改成翠绿或黄绿。厂家为了采购低成本和显示一致性,全部是红的。
3. 后面的功率三极管板子模组重新改过,加更大散热器。功率电阻换成合金贴片的贴到大面积PCB上。散热片长风道对着风扇吹。
4. 风扇翻转朝内吹。
5. 不嫌贵,考虑加个AD587的0.05% Vref参考电压源,这样至少显示精度会提高。因为对比了同样两台KA3005D和KA6005P,12.00v时用同一个万用表测,差了0.02v的样子;而且还没测过温漂。

[电源]拆解改造新批次科睿源KA3005D线性电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58522

这个坛友的KA3005D是2016年底出的,比我的机器新,可以看出厂家已经有变化了,散热片改了铝型材,但体积依旧很抠门,散热方式依然很扯。
而且大电解也从三个Rubycon的2200u改成一个杂牌6800u了。值得称道的是R2R3电阻,已经改成了0.05欧姆的2W合金电阻。
他们新批次的功率管底板的白色板子很唬人,其实是白色FR4玻维板,不是铝基板,差点看错了。厂家不可能给咱铝基板。

【未完待更】

网友:
楼主费心了,强烈的求知欲下扒掉厂家的砂衣。

楼主:
买的元器件到了一部分,开始磨机。料全部来自立创。

先是显示板,

output指示灯改亮绿色。

没买到5x5方块合适的替代,就选了一种常规绿色款和一种透明高亮款5mm发光二极管。点1mA测试,高亮款绿色太亮,眼睛都快亮瞎了。
试了下,两个发散角都太小,就十几度。稍微侧着点就没什么绿光了。于是选了透明款,砂纸打磨做磨砂面,正好把顶端做个平面出来。

做了个磨砂,点了点,还能接受,没炫光。

段码屏红改绿,立创上正好找到一款也是0.4寸同尺寸的,共阴,志浩FJ4401AG ; 阵脚完全pin2pin,标准的。但货到手发现字体居然还是有点差别,绿色的这款比原版HGC合广昌的字体略偏小一号,没办法,搜原厂的只有红色的,就这样吧。

这是换上去之后的效果。

然后是主控板换电解:

拆掉MCU主控板原来的杂牌470uF电解,全部换新。放了四五年,pcb上的锡焊盘,都开始氧化发黑了。

对比下尺寸,特地选的10000小时长寿低ESR的艾华RS系列电解。

换好之后,整个板子都感觉高了一截。。。。

最后先装上去看看效果,还不错!

电压字体略小,不完美。。。ouput灯不刺眼了,也够醒目了,但是可能焊接角度导致,有点偏心,不用去太较真了。

值得一提的是,老一批的KA3005比我最近买的最新的KA6005,关机时看字段屏的白色更明显,很露。但新款就好很多了,黑了很多。
可能厂家在这个细节上做了改进,让供应商增加了亚克力面板的黑色程度。

所以我这次特地用半透明的黑色静电袋那个膜,在电流电压段码屏上面,给铺了一层。最后效果好很多。这个黑色静电袋,直接用嘉利創买料的那个小袋子剪开。

网友:
前排观看楼主磨机~

网友:
这是要成精的节奏吗,围观大师磨机

网友:
国产设计还可以,用料跟不上。

楼主:
提高电压控制/显示精度的摩机:

提高精度,要做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提供稳定的ADC的Vref参考电压精度,另一方面是前端信号放大电路比例稳定误差漂移小;
KA3005是四位数显,经常使用,你会发现温漂和跳字的感受,其实就是精度问题;作为强迫症我受不了。
信号放大器部分,不好下手,就不打算动了。只动刀ADC采样的Vref;

但是NUC027这颗MCU,它外设的ADC是12位的,还不错,但没有单独的Vref+ Vref-外部引脚,它ADC内部参考电压源选择只有AVdd,模拟电压正端,没得选。
本来我想分离Avdd跟Vdd,但是原厂规格书上明确标注,应用时Avdd一定要比Vdd高那么一丢丢,还不能低。所以比较蛋疼,只能绑定在一起,然后一起稳定。

原厂主控板上使用了好几颗美台的(实际是BCD)的3.3v LDO,丝印为GH17M,型号是AZ1117H-3.3TRG1 SOT-223
电压精度是1%;

准备换装精密度更高的电压源,电压基准。
电压基准有好几家做,ADI,BB,凌特,MAX,但好的电压基准价格很贵,售价感人而且不好买。
看来看去最后我选了现在平板便携设备里用的很多的TI的REF30xx系列,价格也就几块钱。精度0.2%够了,温漂50ppm/C算了下即使0C到50C PCBA温度变化,也就0.25%,对这个电源来说足够。

由于主控板这路3.3v稳压,只供MCU,外挂24C02(存储挡位数据用的),和MCU外围的DAC和PWM输出, 实测稳态电流只有10mA,换挡,电压调整时瞬态30mA的样子。

之前因为吃不透MCU这路到底会消耗多少电流,它外挂了很多电路,稳妥起见,一直准备加扩流电路。这次实测了就放心了。
所以连扩流电路都不用了,直接上REF3033。前面加一级DPAK的78M05把12v先降到5v,然后到REF3033 LDO,不然SOT-23封装的REF3033功耗吃不消;
因为动态调整的关系,REF3033后面负载的电容总共不能超过10uF;检查了下原主控板上几个旁路贴片电容,都是几颗1uF的,没问题。

-------------------------------------

后面REF3033到了再更新,搭棚焊。

网友:
膜拜一下大神改造。

楼主:
今天完成了两项工作:
1.  搞定3.3V高精度基准;
2.  针对风扇电路,改进了散热,加了一个简单实用的带温度实时监测的调速。
颇费周折。

基准电路,就是之前说的REF3033  10mA直驱,没什么问题:

搭棚焊后的效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最后把SOT-89的78L05蛤蟆打挺翻过来,

这个主控板的走线之乱,不遵循规则,我就不想吐槽了。可能是PCB Layout的人跟设计人员是分开的,不是同一个人。
在PCB背面MCU底部,加一颗2uF贴片,防止30mA瞬间电流时MCU电压跌落Reset的风险和减少噪声;

然后搞风扇,风扇一波三折。风扇是24v的,变压器整流出大概22v RMS,我实测24v直接挂风扇满载电流是220mA;
原作使用了一个10R电阻限制启动冲击电流,来避免22v电压意外冲高时对风扇造成的伤害,本论坛和别的坛子里有高手提到过这些通病这一版pcb应该是改过了的。
然后还有个300R电阻用来做低速待机时限流,实现很简单的两档调速。

我尝试改造一颗240mA非隔离LED驱动电源去给风扇调速,结果翻车了,死活调不好。最后发现还是这个电阻限流是最简单可靠的低成本设计,唯独就是损耗大点,待机时这颗2W 300欧电阻上一直有0.5W损耗发热严重,烫的厉害。(原作这个300欧姆电阻应该是配合风扇详细调过的,测下来风扇电流只有40mA,我再加大电阻电流小了风扇就不转了,启不动)

给电路并了个自动温控调速风扇,很简单可靠的线路。MOS管最好要用100V以上的,或者带回流二极管,风扇有感性。温度高时自动加大风速,同时也不影响mcu控制风扇的功能。

没有合适的散热片,只好拿一个LED铝基板来做了,恰好把发热烫手的电阻给抽离出来单独散热。

装上去的效果:

最后测试温感,开机待机慢速转,风扇声音很轻(40mA)。用烙铁头靠近NTC,一两秒后就听到风扇开始呼呼大马力转了。
开满功率4A输出,点了一会儿,把NTC贴到烫的散热片上测试,立马就开始呼呼全速转了。功能完美实现!

---------
后记:
用240mA LED恒流驱动去改造风扇调速,瞎折腾半天,最后失败的原因,居然是,低级错误。这个风扇时感性的负载,抓了半天波形发现搞成谐振波形了,负电流都出来了。。。。。。。
常规LED电源没法带风扇这种鬼东西!!!!
(没LCR电桥,换电感都只能用玩具级别的东西测了 :LoL)

楼主:
REF3033的效果还没法测,手头只有三位半的Fuke 15B+,测不准。基本成了水电火电核电hifi的玄学。

另外,后来仔细看了NUC029LAN的规格书,发现从原理上去提高AVdd的精度来改善ADC精度可能也会翻车。。。。。可能行不通。
他那个ADC内部有个2.048v带隙基准Vref,但是Vref不是给ADC模块做参考的,而仅仅是内部一个采样通道,可以控制MCU来采样这个Vref实现自身的校准。
因此能不能提高ADC精度这把筹码就押在固件程序上了,如果程序偷懒,没用这个Vref,直接认为3.3供电是准确的而去做转换,那么提高AVdd精度稳定度就有意义。
如果这个程序写的比较完美,每次上电先去读了Band gap Vref值给自己ADC校准,那么我做的工作就毫无卵用了。。。。。精神摩机。那么他的精度就永远只有Band gap自身的1%以及温漂,改不了。

KORAD后来的带P机型都有软件校准功能,可以配合PC机进行V/A零度调准,那么就很可能是这样实现的了。

------------
NTC的规格, 0805贴片,TSM2A104,25C时100k,75C时15k

网友A:
感觉能用就行,半导体100度都没问题的,比方cpu

楼主:
春节前做的一波摩机工作,没来得及发,现在写上来。

最后的一项改动目标就是,加大功率调整管的铝散热片,提高散热能力

本来想,配合一个大点的型材铝散热器,重新画板子做。买几颗2SD1047或3055来摩,但这些管子原装的都很难买到了,ST的和ON的此类音频放大管零卖都超级贵,几十块钱一颗,划不来;网上卖的所谓新3055或者3DG102大都是国产的仿品,TO-3金封那种DIE的面积根本达不到原品大小,锯开看就知道,打比方说厂家宣称10A足安的,但实际根本达不到,省钱降额了。买拆机旧管子怕踩雷质量不好,还不如不换。

所以这个电源也不值得花太多钱大改了,就按原来的功率级PCBA,加大散热器即可。

还可以把1v压降的整流桥改成两颗TO220的10A200V肖特基0.8v压降,进一步减小整流桥的损耗,理论上少20%,嫌麻烦,也不想折腾了。

------

之前以为原配风扇是24v的,结果测试时不小心碰到了线,那个10欧姆限流电阻没起作用,直接到22v了,没想到把风扇烧了,不转了。
拆开来散热片一看,NND,这风扇根本不是24v的,是一个杂牌的12V 0.14A的,原设计心真大,把12v风扇串个10欧姆电阻就敢直接上15V-24V区间了(风扇和主控供电AC绕组常态出22v直流)。

又是一个雷。啥也不说了,果断去买个24v风扇换。
台湾建准 8025 滚珠 24V  1.8W 多叶静音

这是加装了散热器的板子,重新按上去。

最后,放上成品对比图:KA3005D和KA6005P,后者要大一些,是近两年新推出的款。

-----------------------------------------------
-----------------------------------------------
最后再放点早年的黑历史,2012老外评测的ODM贴牌的消息,不知道那几个贴牌是不是他们家做的,可能是早期厂家设计不完善吧。

http://www.eevblog.com/forum/reviews/korad-ka3005d-$90usd-30v-5a-dc-programmable-ps/

http://www.eevblog.com/forum/rev ... le-dc-power-supply/

多次开机居然有持续1S的25v电压输出,看波形好像是从大电解上出来的,电解残电。我特地去试了下手头的KA6005,没这个问题,可能是早就纠正了吧。

最后:

性价比很高的一款电源,祝他们家产品越做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能用就行,半导体100度都没问题的,比方cpu

散热不好温度太高还是有风险的。这个坛子里有个帖子那位大侠维修过一台3005,重载点了很久,调整管坏了,就是散热不好热死的。

楼主:
该来的总会来!
小散热片还是太烫,始终不放心。败家摩机再改!!新买的拉伸型材铝散热片到了,赶紧装上。

建准24v滚珠风扇,真假难辨,安装后测试发现跟之前那个原厂杂牌12v的风量差不多,待机和满载噪音旗鼓相当:

NTC温感都是速干胶粘上去的,都暴力拆了重来:

音频功放管,60V以上,10A以上, hEF在30-150之间的线性放大管都可以用:
原机是国产2SD1047,我换了安森美的原装管,图个心理安慰。最后发现两只还是太少,热散不开,应该用四只管子的,基极并联驱动。

没台钻,手电钻打孔,手动攻丝。孔有点歪。好在不影响安装。

跟宁波求精的电源风格一样,舍得飞粗粗的多股铜线!之前热成像照的,很烫的,板子上的那两颗0.1R均流电阻,已经被我改成两颗0.2R并联了,板子正反面焊接。正好手头有0.2R的2W电阻。功率分摊开来,降低温度,提高可靠性,妈妈再也不用担心电阻发烫。

改完!通电烤鸡

最后还是留下两个遗憾,核心弱点:

1. 电压档位继电器的寿命问题,触点烧噬老化问题无法回避。(改可控硅切相动态电压跟随,或者改可控硅多路切路)
2. 两颗调整管核心还是太烫。(这么大的散热片,5A满载点起来,手摸管子表面依然烫手不敢搁。
核心热损的功率密度太高,热导不出来,温度梯度还是很陡;散热器跟绝缘垫热阻又不可能降到很小。所以这玩意儿
已经跟电脑CPU那种差不多了,都是几十瓦的TDP,靠一个小小的金属面散热;芯片七八十度都算正常了。)

(最恶劣时,10v多的压差5A,每颗调整管产生接近30W的热功耗,不加散热片就是电烙铁了。
所以从可靠性和寿命角度考虑,如果有些实验室电源要长期点,最好是改成四颗管,把热功率分散开来,核心温度降下来;
或者继电器电压档位进一步细分,降低压差损耗。)

。。。

说到电脑CPU的散热方式,正巧这几天在TB上逛到了某品牌的一个电源,正好用了CPU散热风扇的方式。
你没看错,只用了一颗调整管!跟CPU一样,散热核心就贴合一个管子。仔细看,立式整流桥,直接裸奔利用风冷!!!
姑且相信设计者是调研了很久,做足了热设计的功课吧!!最低成本和可接受散热效果得到精妙的平衡?

个人以为,30v以内线性电源理论上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不要继电器切换,摈弃大的热损,是下面这种:
可控硅切相预调压,工频电感续流,大电解滤波,得到一个纹波较小的可调电压,实时跟随后级,动态跟踪。永远只比调整管输出高2v压差,
出10A都没问题,无需风扇,机壳散热或者一个小散热片搞定。

挖个坑,以后有时间想发烧了,再找环牛做一个这种0-30v 7.5A可调线性稳压电源(单绕组+双可控硅+393比较器+358+调整管+MCU控制板)。

补充内容 (2025-3-8 17:13):
回旋镖来了。。。。如果不是预算有限,有继电器的方案的线性源还是尽量别买。可以考虑无继电器的,如东儿科技的3005,二手hp安捷伦的E361x等...

网友:
我刚买了个2手的这机器,不知道怎么存储,点M1或者按着M1不丢也不能存储,也找不到说明书,断电就要重新调数据

网友B(2019-02-24):
买这个机器看来就是为了折腾啊

记得EEVBlog有几个视频专门讲了下这个电源,价格便宜,性能也差不多,吐槽的地方也很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94mpom2Ah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ya-4mjV4N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ecvB4U1f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这个机器看来就是为了折腾啊

记得EEVBlog有几个视频专门讲了下这个电源,价格便宜,性能也差不多,吐槽 ...

羡慕有VNP的人。。。看不到

#30那集,Jaycar好像是求精贴牌的3003电源。没翻到KORAD的贴牌TEMMA。

楼主:
2012/2013年度坛友拆解分析的,老版本KA300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2060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77665

KA3005D/P四块板的电路图,及校准秘籍。(来自国外网站,侵删!)
https://www.eevblog.com/forum/repair/korad-kd3005p-problem-with-current-metter/msg1144590/#msg1144590
含,图纸和校准说明(主控板,功率版,几乎一样的),感兴趣的各位请到外网自行下载。

这校准方式简直就是个程序彩蛋。。。。。。lol

最后是老外吐槽KA3005的一个OCP保护问题,可能是设计缺陷,有待求证,我逛eevblog时发现今天刚刚发的,汗:
https://www.eevblog.com/forum/testgear/ocp-behavior-of-korad-3005p/

网友:
不容易,学习了

网友:
对于散热,还是可以提升的,2个功率管完全可以分开点安装,用跳线也是可以的。
用CPU散热片是好主意,随便仓库里老电脑拨拉几个,效果是极好的。
支持申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