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TP-LINK TL-SF1005+5口10-100M自适应以太网交换机,并加强散热。

楼主(2019-01-25):
拆解TP-LINE TL-SF1005+5口10-100M自适应以太网交换机,并加强散热。

TP的老货交换机

前面板

底部

铭牌

底壳

卡扣1

卡扣2

电路板(好小啊)

网口

电源口

LED指示灯

面壳

肉不多啊

网口特写

网关

主芯片

准备加强散热

散热片有点大

上台钳锯一段

一分为二

打磨一下

尺寸合适了

准备上导热胶

抹薄薄的一层

粘上,没有超高

正面看看

放壳里也没有顶住

上电点亮。

网友:
就这样?不要什么东西固定?确定不会飞出来?然后再想问问有没效果,效果大不大?

网友:
散热片好评

网友:
那灰扑扑的是导热胶?
看着像硅脂呢,如果是硅脂得固定一下散热片,不然要烟花

网友:
大学宿舍标配

网友:
这种交换机带载能力弱了些,好处是功耗低。

网友:
拆了个飞鱼星原厂散热片好像用硅胶蘸在边上,导致不能进系统,不知道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加散热很有效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还在用交换机吗??有多少台电脑???

网友:
有点画蛇添足,这款交换机本来发热量就很小,我做工程 ,全部接口用在监控上,24小时运行,几年都没见有问题的。

网友:
百兆的没有必要,大马的交换芯片不是很热

网友(2020-03-04):
改固态电容比改散热片效果好

网友(2023-01-16):
这个应该是老款的吧,新款的用的不是这个主芯片了吧。

网友(2024-12-18):
早期马维尔,后面全是螃蟹方案

网友:
这个外形的交换机有点年月了,但质量应该比现在的好,哈我也有一个,但是百兆的内网传文件就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