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6SP外屏碎了,纠结怎么个修法。

楼主(2019-01-25):
两年前碎过一次外屏,被修理店坑了,换了一个山寨的总成上去。现在这个山寨的外屏也碎了,而且电池有老化迹象(1年前自己换了个飞毛腿的),64G容量捉襟见肘但也凑合够用。
所以纠结是换个原装屏还是继续买个山寨的用?自己换的话山寨的好像200以内就够了,原装的翻倍还不止,且不知真假。
麻烦各位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屏幕拆下在,在淘宝找一家换外屏的,100就够了

网友B:
 毛病太多,最正确方法是 换新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拆下在,在淘宝找一家换外屏的,100就够了

一个总成也不到200,所以很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毛病太多,最正确方法是 换新机 。

我也知道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但经济不景气缺米啊。

网友C:
楼主 换原装后压吧  价格不贵的啊  200出头  电池原排后压电芯的才40左右

网友:
山寨外屏撒,节约为主

网友:
山寨呗,再奋斗个年把就准备5G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换原装后压吧  价格不贵的啊  200出头  电池原排后压电芯的才40左右   ...

原装后压的麻烦推荐一下渠道,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装后压的麻烦推荐一下渠道,谢谢。

华强北一大堆 很多做这个的  专业加工  这个打广告不好  你加我的数码群吧490962781

网友D:
遍体鳞伤,将就用用等换新机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遍体鳞伤,将就用用等换新机算了

确实遍体鳞伤,但9系统速度不慢所以舍不得淘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强北一大堆 很多做这个的  专业加工  这个打广告不好  你加我的数码群吧490962781  ...

已加群。

123

网友C:
没看到啊  我是群里的管理员小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啊  我是群里的管理员小韩

加了,备注了论坛ID。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备注了论坛ID。

你直接找我吧

网友E:
6sp水货总成屏要不了200,

网友:
外屏摔坏很长时间了,但还能用,最近触摸不灵了,年前也换了个外屏,300是不是被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换原装后压吧  价格不贵的啊  200出头  电池原排后压电芯的才40左右   ...

打扰下
有好的介绍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6sp水货总成屏要不了200,

有货吗,手机屏幕刚摔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