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有怎么良心的时候吗?没见过的欧姆龙D2FC-F

楼主(2019-01-25):
是一个优联M215上偷拍的,报销过好多215了,就没见过欧姆龙。  这属于个人更换的吗?

硬度0.74的,性能手感非常好。    网购没有该型号。

网友A:
现在都是欧姆龙升级版了D2FC-F-7N (10M)或D2FC-F-7N (20M),还有 D2FC-F-K(50M)

网友B:
还真的是偷拍的,难怪图片这么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欧姆龙升级版了D2FC-F-7N (10M)或D2FC-F-7N (20M),还有 D2FC-F-K(50M)

M215属于低端都是用的凯华,多数是凯华全黑。

第一次见到欧姆龙,还是怎么早的型号,因为只是一般看看,清理渣子,没有完全拆。

有可能是原产就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的是偷拍的,难怪图片这么模糊

就是用手机凑合拍的,拍完再切的图片特写一下,所以就很糊了。

主要是没见过,第一次看到用这个型号的,手感比我用的都好。

网友:
该换手机啦

网友C:
应该拆开看看内部,外表都差不多。

楼主:
手机不次,小米note3,偷拍加上光线不好,为了突出还抠图,所以才胡成这样。

目的达到,型号能辨认到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拆开看看内部,外表都差不多。

周一试试,再开一次。

顺便把坛友送的两对也打开看看,有一对是日本原产的,说结构特棒,没舍得用。

网友D:
想问问大家,现在还能不能买到正品M215,用这个用习惯了

网友:
要看板子背后的焊点呀,就知道是不是原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问大家,现在还能不能买到正品M215,用这个用习惯了

新生产的肯定是没了,都是市面的库款、闲置或二手。

如何鉴定,只能是借我一双慧眼,我是没拿到过假的。但是看起来打鼓的不少,很多看半天最后一想可能是假的,就没要最后真的是假的。

现在是接收器无法作假,假货一眼就看出来,鼠标那不能打电池盖验货的可能为假,正品开电池盖,有检测孔,孔内有检测焊盘,假货不是死底没孔,就是孔内没有检测焊盘。

网友E:
不是凯华跟华杰的不科学。

网友:
低端产品可能给你上那么好的微动开关吗

网友(2019-04-03):
不可能,肯定是自己后换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是凯华跟华杰的不科学。

卧槽!你对这个鼠标滚轮干了些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卧槽!你对这个鼠标滚轮干了些什么?

本想洗洗白,结果用洗衣粉给洗烂了。

网友G:
看清楚这个CHINA决定还是不耐用,欧姆龙要用日产的。买过2个国产还不如凯华

网友:
以前逻辑都是欧姆龙,可惜现在除了高端的基本都凯华了,其实凯华也能用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清楚这个CHINA决定还是不耐用,欧姆龙要用日产的。买过2个国产还不如凯华 ...

正品日产的触点材质不说,就说可见的触点大小,触点形成方式,组装结构都与国产的差距巨大。

都用正品说,日产的触点是铆合的独立金属体,组装结构是双组件复合安装的,底座是耐热塑料材质。
国产的触点有些是假的就是个凹痕,有些是点焊的触点,组装结构是单金属片,拆下来是个整体,底座就是一般的塑料,溶化后是拉丝润滑膏体。

拆鼠标得到一个日产的,开盖后没敢分解,是后换的高级货。打开外壳以后,明显感觉底座很硬,材质粗糙,用镊子扎了一下一个白点,没有塑料的感觉,弹力结构是两个金属结构靠钩挂形成的,触点明显是一块金属,铆合在铜片之上,按下去清脆不拖泥带水,比一体弹力机构的手感上要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