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解乔安监控电源JA-DY20EA

楼主(2019-01-25):
乔安的监控电源  大品牌  看看怎么样

电源规格参数

电源插头明显比杂牌的精致些

拆开后的样子

芯片上还有一个薄薄的散热片

最后看看背面的样子

网友:
常规监控电源,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
还行,还是合格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电源有点简单啊。。。。

网友:
乔安的东西刚开始有性价比,后来就不行了,好几年没跟他进货了。

网友:
芯片虽然加了散热片,估计功率也就10W的,不可以过载。

网友:
待机功耗近2W

网友A(2020-05-18):
用这个给其它12V2A内的设备供电也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给其它12V2A内的设备供电也行吧?

可以啊  电压对就可以  不过这样的质量不是太好  最好还是1a内用吧

网友(2023-04-29):
做工还算可以

网友:
还行吧,这电容这 配置,12V1.5A长期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