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救活一台红米3S手机

楼主(2019-01-28):
这台手机也是新戚放我这的,说是速度慢到无法忍受,所以换机了,这货便给我练习了。
“外套”已惨不忍睹,但依稀可见是“粗粮”的:

打开是这样的,防爆膜已破裂,这是把膜掀掉,做了一番清洁才出镜的,免得颜值控的拍砖:

放我这多久了我都不记得了,居然还能开机的,果然是小米LOGO:

一开机,能顺利连上WIFI,还值得折腾——前面折腾一台水果4S,连WIFI也废了,成了鸡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57)。可是一连上,就自动弹出更新系统的提示,习惯地点了升级,却提示空间不足,于是进行了一次大清理,重启后进行升级:

这是系统升级后,在设置中查“我的设备”的截屏:

升级后MIUI版本是9.6(升级前的版本忘了看一下截个屏了)。原来是红米3S。再查看“全部参数”:

这机子没有象OPPO那种连续截屏功能,只好拉动页面后手动截屏,结果两幅图很多重复部分。
有了这台小米,把咱家的小米机顶盒第一次连上了小米手机,实现了最大限度的投屏:

然后装上电话卡,可用Micro SIM和Nano卡,也能打电话,没毛病。原来,只是手机主人装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空间越来越少,而又不懂得清理,结果以为机子出问题了。看来,不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连个手机都玩不转啊。
好了,拆坛,还是拆一下吧。
这是背面:

身份标识特写,这2016030是红米3S的代号吗(红框处)?

底壳拆开了:

电池标识着两种规格4000/4100mAh:

这里还连有指纹排线的:

头尾都还有防拆贴的,你说我是拆呢还是不拆呢?

等真正坏了,再拆吧。
这里,贴出网搜的参数供大家讨论:

END

网友A:
 4000mAh、15.4Wh 这俩指标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00mAh、15.4Wh 这俩指标有什么区别?

不同电池这两个指标不一定一样。因为电压值不一样。有的电池是3.6V,有的3.7V,有的是3.85V。两者基本一致,有的时候指标是wh,有的时候是ah,换算的时候还要乘,不如都写上去,反正地方也大

网友B:
话说,就拆个后盖有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就拆个后盖有啥意思?

我也觉得不好意思。没拆时我也不知道它还没拆过的,还没坏的,万一又被拆坏了呢?我这坏的要拆修的大把,下回吧,下回坏了肯定拆给你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电池这两个指标不一定一样。因为电压值不一样。有的电池是3.6V,有的3.7V,有的是3.85V。两者基本一 ...

 感觉Wh这个单位好,不同电压的电池比较时直观一些。
不看电压,只看 4000mAh感觉比笔记本电脑的电池也差不了多少的样子。

网友:
我现在还用着这手机,

网友C:
可以截长屏呀,截完图,点右上角的图片,有个截长屏选项,点一下就会自动滚动截长屏,也可以点一下后手动选择截屏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截长屏呀,截完图,点右上角的图片,有个截长屏选项,点一下就会自动滚动截长屏,也可以点一下后手动选 ...

谢谢。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