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VC86D 对比 UT61e

楼主(2019-01-25):
手上的胜利和优利德拆开对比看看,胜利的机械构建 主板,液晶屏 转盘,外壳等由多课螺丝固定,相对机械强度要高些,优利德里外各三颗螺丝固定较单薄但卡扣较紧。表笔插接感受胜利的像个女孩,优利德的则像女人。但优利德的主板零件的焊接要比胜利的圆润饱满些。液晶屏的显示优利德的对比度要高点,可视角度用稍微宽点。由于没有基准电源和精密电阻不做测量对比,不过从测量电阻电压来看胜利的要高几个字不等。有一张是我打磨的表笔,测小零件要比那种带盘盘的方便单手操作。还有胜利后壳的屏蔽层好像是一块镀锌铁板,优利德的液晶屏和后盖是用锡薄纸屏蔽。不多说了大红大绿的上图看看。晚上灯光不好。优利德的测量要比胜利的快多了,握持感也要比胜利的好些。。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优利德的小巧。

网友:
胜利的转盘,谁用谁想砸

网友(2019-04-11):
看着用料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胜利的只用过830L和81D,感觉还可以,优利德用过UT60C  UT61E  感觉也可以!不过61E确实螺丝少点,装盘没有螺丝固定,外壳的主板卡扣松了或者转盘中心的卡扣坏了,转盘就有可能接触不好,我的61E现在就是主板四周卡扣松了,转盘中间卡扣断了一个,经常出现电阻档和电容档失灵!

网友(2019-07-31):
61E转换开关质量非常好.用了几年几乎没接触不良.但测量DCDC电压不靠普

网友:
61E改晶震改大一半刷新快很多,也就是说测量显示马上显示出来不过测电容大了一倍。有得有失。

网友:
多彩的61e显示液晶屏,为什么我的136B+也是五颜六色,晚上用手机屏幕的光照下,白天没问题。相比胜利的液晶显示屏比较好,白天夜晚不同的光照下基本上一样。优利得家的是不是生产出来就这样?还是显示屏的生产工艺问题?这个也算是独家防伪吗??

网友(2019-10-04):
单纯外观,我还还是喜欢ut的,从买第一个表ut39,接续入了ut61e、ut210e,外加一台众仪zt-x和ut210一起做外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