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破壁机E10故障检修

楼主(2019-01-26):
老妈用的破壁机,还没用到一年,近期经常出现E10故障代码,说明书的故障代码解释的不对路,网上也没找到相同的解决案例。送保修部几次也没找到问题,工作忙也没时间经常往保修部跑。还是自己动手吧。

加好食材和水,选择汤/糊功能

不到2分钟故障出现,打开底盖抽出线路板,仔细检查也没发现问题,再次通电试机,E10故障代码出现时,壶底有轻微的咔嗒声,拆开壶底,加热板上有一个温度保险和一个温度保护开关,

能发出咔嗒声的只有这个温度保护开关了,拆下它

擦掉接触面上的硅脂,标注是135度的温度保护开关。把它与加热板隔离,通电试机不再出现E10故障。跑电子市场2块钱买了一只135度温度保护开关。反复试机E10故障解决了

装机复原,加上食材和水,打了一次香甜的米糊~~

网友A:
为啥售后就不会修呢?他们售后维修不是不计成本的吗,哪个模块坏了换哪个,又不要成本的,都是厂家出钱的啊?

网友B:
温度开关坏了不加热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售后就不会修呢?他们售后维修不是不计成本的吗,哪个模块坏了换哪个,又不要成本的,都是厂家出钱的啊 ...

也不全怪保修部,这个机器出现E10故障有随机性,因为路远天气也冷,短时间可能试不出来,第二次去换了刀具组件解决了漏水问题,第三次还打了一次豆浆。故障也没出现。我是跑烦了。路远还要穿过大半个市区。只有休息了才有时间去。所以干脆自己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开关坏了不加热对吧。

对。因为和电热盘是串联的。不加热就没有电流流过,检测原件就会动作。开始报警~

网友(2019-03-21):
修复得蛮快的嘛

网友(2021-05-18):
我这想换个刀具组件解决漏水问题,维修的要150元,顶半个新的的了。

网友(2021-08-26):
记忆合金失灵了,这是金属老化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