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台电X98plus不能充电,拆开发现IC烧了

楼主(2019-01-26):
台电X98plus突然不能充电了,拆开发现IC烧了。可能是乱用充电器的原因。大家帮忙看看,搜上面的数字搜不到,谁知道指点一下。有替换的没?

网友(2019-08-02):
我也是,你能不能帮忙看下那个左边的电容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就是在芯片三引脚那边的有2个小电阻的阻值

网友(2019-09-04):
就是OTG开关IC,若不要外接U盘,拆掉就是了。

网友:
把那玩意儿拆掉就行了,垃圾的台电我的是这玩意儿烧掉后一直提示在充电…

网友A(2020-03-22):
请问楼上的各位朋友们,这个电池是串联的,7.4V吗?还是并联的4.2?

网友(2020-10-20):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上的各位朋友们,这个电池是串联的,7.4V吗?还是并联的4.2?

电池是并的,,3.8V两个....可别串~

网友:
你这个修好没   ?  ws4603e  这个.我也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