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Excel有没有输入小写实时变大写的功能?

楼主(2019-01-26):
比如我把某一列设置一下,在这一列输入的字母自动变成大写,而在这一列输入的汉子和数字不变。
具体需求就是要输入很多车牌号,让车牌号的那一列自动变。

网友:
中文输入方式下按住SHIFT输入字母不就大写了么

网友A:
UPPER函数,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PER函数,你值得拥有

这个代码可以把已经写好大转换成大写,我是想直接回车,它就变成大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代码可以把已经写好大转换成大写,我是想直接回车,它就变成大写

这样的话,开启键盘大写完了,何必那么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代码可以把已经写好大转换成大写,我是想直接回车,它就变成大写

UPPER函数应用到B列,你在A列输入小写,B列就会直接生成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PER函数应用到B列,你在A列输入小写,B列就会直接生成大写

嗯,这样的话,就会得到两列车牌号,占用空间也不美观,有没有代码能直接把当前输入的单元格,小写变大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这样的话,就会得到两列车牌号,占用空间也不美观,有没有代码能直接把当前输入的单元格,小写变大写 ...

 输入小写自动转大写,可能得借助excel的宏,监听单元格的change事件,事件处理函数里边用upper函数转换一下大写再把结果存回单元格。
图片来自中文版Excel2013宝典

这东西我不会写,楼主可以自己查查书。
《中文版Excel 2013宝典》
《中文版Excel 2010高级VBA编程宝典》

网友:
格式,合适化单元格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小写自动转大写,可能得借助excel的宏,监听单元格的change事件,事件处理函数里边用upper函数 ...

以前用过类似的,不知是何原因,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宏貌似影响撤回功能

网友:
试试用条件格式???

网友:
多学点知识还是有用的

网友:
怎么这么多大佬,

网友:
要想实时转变就只有用宏或者设置自动更正

网友(2019-02-28):
引用 楼主:
嗯,这样的话,就会得到两列车牌号,占用空间也不美观,有没有代码能直接把当前输入的单元格,小写变大写 ...

隐藏一列

网友:
宏设置,然后定义函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