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苹果Magic Mouse 2鼠标拆解维修(型号A1657)

楼主(2019-01-26):
侄女的苹果鼠标坏了,只有两个键可以使用,却无法移动光标,她问过售后,说是只保修一年,且无法维修,听说加强挺贵的,好像是600多块钱,我干脆死马当活马医试试看,拆开补焊了光电模块,又用“神油”WD40处理了一下两个接插口,死马的鼠标居然就活了!运气还不错哦!

楼主:
苹果Magic Mouse 2鼠标拆解维修

网友:
我是来看神油的。。。。

网友:
太薄,手感不好

网友:
这鼠标做工用料不孬

网友:
还是触摸的厉害了

网友:
居然用的是欧姆龙白点。

网友:
鼠标真好,真的贵

网友A:
手感很差,上次同事的老的电池款的同样故障,然后换了激光引擎后恢复。其实材料并不贵,都给烂果子赚了钱去了。

网友:
我有个一代装电池的。手感太差,吃灰好久了。

网友:
这做工真不一般啊!太奢侈。。。

网友:
謝謝分享  不错啊,祝贺。简单搞好了。 D2FC-7-H 欧姆龙也没见过,水果定制的?不知与常见的7N白点内在一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感很差,上次同事的老的电池款的同样故障,然后换了激光引擎后恢复。其实材料并不贵,都给烂果子赚了钱去 ...

哪里找的?下次再出问题我就买个来换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苹果Magic Mouse 2鼠标拆解维修

苹果的东西做工不错,价格也很美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找的?下次再出问题我就买个来换掉

TAOBAO啊,搜索型号就有了,十几块钱的东西,运费也要好几块钱。

网友:
水果这个鼠标还是比较奇葩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高级的东西

网友(2019-05-23):
修好了吗?是换引擎吗?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求结果。

网友(2020-10-21):
就像个艺术品

网友:
这玩意明显没有苹果笔记本的触摸板好用 我的一代鼠标一直扔抽屉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