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为suolide送的WinTECH充电钻做了个电池

楼主(2019-01-26):
先谢suolide的慷慨。能多购电池壳就更好了

看看重量,挺重,体积也不小。948克

以前朋友送的电池,不知道什么钻用的,一直吃灰中,这次用上了

拆开

保护板多了个mos,看来上家也是高手。拆掉原接口和充电口

覆铜板

尽量紧密些才牢固

拆了个转接插座,得到两铜片,有点薄,勉强能用

装回焊好接线

装外壳搞烂了一个卡口

只好胶水加固了

装好外壳

充电中

能用了

楼主:
占沙发晒个图,比较下大小

网友A:
没买冲击批吗  想看看那个什么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买冲击批吗  想看看那个什么结构

没赶上,估计体积也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买冲击批吗  想看看那个什么结构

冲击批电池和电钻电池是一样的。

网友:
我想要个冲击起子的,犹豫了一下,没了

网友:
我买了冲击批,晚上回家发图

楼主:
发现用充电座不能充电,带检测极。插电池只是显示充电,实际只有几毫安的充电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现用充电座不能充电,带检测极。插电池只是显示充电,实际只有几毫安的充电电流 ...

失败乃成功之爹,继续,我买的电扳手年后才发货

网友:
你不是吧极性调了吗?  座子改一下吧  充电器直接怼就行了

网友:
真是厉害,我做了十几年的电动工具,也绝对没你这本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现用充电座不能充电,带检测极。插电池只是显示充电,实际只有几毫安的充电电流 ...

输入电压是多少?会不会输入电压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压是多少?会不会输入电压过低?

接可调电源的,由12伏开始调到15伏也不行。充电座待机电流6mA,插入电池11mA。电池两极接入12.6伏可以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可调电源的,由12伏开始调到15伏也不行。充电座待机电流6mA,插入电池11mA。电池两极接入12.6伏可以充电 ...

哦,那没办法了

网友:
座充有检测极(TH)图中紫线,电池上没有对应的检测引脚,恐怕不能充电。TH可能需要一个检测电压充电器才能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现用充电座不能充电,带检测极。插电池只是显示充电,实际只有几毫安的充电电流 ...

充电时只亮红灯的绿灯不能亮。不加检测红 绿灯会亮,充不进电的没有电压输出,加个10KNTC或10k电阻可以充电了充满转绿灯亮,19楼有试验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23&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时只亮红灯的绿灯不能亮。不加检测红 绿灯会亮,充不进电的没有电压输出,加个10KNTC或10k电阻可以充 ...

有空试试。看到你的是带电池的,但原装电池也不带检测脚,它是怎样充电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空试试。看到你的是带电池的,但原装电池也不带检测脚,它是怎样充电的呢? ...

可以在电池壳子里加也可以加到座充,加到电池里防充电过热保护,放座充只是骗座充单片机让它输出充电电压,由于我的电池修复后已装壳不想拆了临时放到座充测试,等换电池时再改到壳子里,带的电池可能库存时间长性能不太好了。

网友E(2019-03-08):
引用 网友B:
失败乃成功之爹,继续,我买的电扳手年后才发货

兄弟,收到了没?你买的是1电一充还是2电一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收到了没?你买的是1电一充还是2电一充?

一电一充,已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