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国产T12触点修复

楼主(2019-01-26):
国产T12触点修复
之前发的求救帖: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9961
修复前

这烙铁头很少用都是烫烫塑料之类的所以没上锡

锡焊修复先用细砂纸打磨一下触点便于上锡,呀触点是黄铜的啊

烙铁温度调高点焊的时候经量快要不会烫坏塑料件效果如下

打磨焊点

看起来还不错

完事上机测试顺便给它上好锡

各种手柄都试试看有没有卡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锡层打磨薄了,会不会强度不够?!

网友B:
辣么多T12,求包邮赠送

网友C:
你快成为本论坛T12之神了.......以后就叫你T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锡层打磨薄了,会不会强度不够?!

不知道呢用用再说吧,可是厚了又插不进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辣么多T12,求包邮赠送

这个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快成为本论坛T12之神了.......以后就叫你T神吧。

哎瞎折腾越折腾越多

网友:
楼主做这个手柄的时候就看了,总算看到修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哎瞎折腾越折腾越多

完全可以多烫一下,拿个尖钳轻轻夹一下,就可以将锡搪厚一些。还可以利用软化的塑料粘紧捆好。

网友E:
一直看老站,刚看到这帖,实际上这种办法我试过,不好使的,用几次就会掉,因为焊上的锡磨得很薄了,不受力。后来改进的办法是,先将黄铜片打磨好,先不焊,在铜片底下滴一滴401胶,然后用夹子固定压紧,等胶水干后再焊接,磨平,这样就很牢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以多烫一下,拿个尖钳轻轻夹一下,就可以将锡搪厚一些。还可以利用软化的塑料粘紧捆好。 ...

第一次搞没经验下次按您的方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看老站,刚看到这帖,实际上这种办法我试过,不好使的,用几次就会掉,因为焊上的锡磨得很薄了,不受力 ...

很不错的方法等开了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