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虾牌锂电池改造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9-01-26):
之前撸的海鲜电池不行,后来改了拆机旧三洋,没怎么用,电池又不行了。
昨天给它换上自己笔记本里的拆机电池,改了平衡充(独立冲)。

然后给它冲了1个多小时电,万用表测量电压已到12.6v,就拿下来放到手钻里面,结果电钻不转。以为电没有充足。

今天又冲了一上午,确认电芯电压已 12.60v,测量单节电池都在4.20v左右;but 测量保护板输出却只有12.25v左右,放入电钻还是不转。

难道是带保护板充电把板子充坏了?

不知道坛友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ps:前一次换电芯没有改平衡充,使用原装12v充电器充电。本次使用自己diy的 SONY 4.2v 平衡充(独立冲),单块输出 4.203v 左右。拿它直接冲航模3s电芯没有问题。

下面是图片

新论坛第一帖,望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
这个不是动力电芯吧  没几次就挂了  都改平衡充了  放电直接裸奔吧

网友:
笔记本用的电池不是动力电池吧,我估计是电流不够电钻启动电流。

网友:
笔记本的电池本来就不是动力电池,而且又是报废了拆机的,能用才怪呢。老老实实买些新的动力电池,再买块保护板,然后把电池单独充好电放若干天,目的是观察电池的漏电情况,挑选漏电小的电池装配,无需搞什么平衡充,只要电池漏电很小或基本不漏电,电池组长期维持均衡是没问题的。

网友A:
玩航模的人搞不清电池分类?这玩意普通电池还是拆机报废的,给电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航模的人搞不清电池分类?这玩意普通电池还是拆机报废的,给电钻用。。。 ...

航模新入坑的

网友B:
真分不清动力电池和普通呢电池的区别?怎么看动力电池还是普通电池?电动车里面的是动力电池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分不清动力电池和普通呢电池的区别?怎么看动力电池还是普通电池?电动车里面的是动力电池吗? ...

电动车的电池应该是动力电池里较差的,也就是3C的,内阻在30至40毫欧之间,在电钻里单并3串使用不合适,这种场合应当用10C动力电池,内阻15毫欧左右。要是两并使用可以放宽到5C动力电池,内阻20至30毫欧之间。想自己组装工具电池应该有一个测量电池内阻和容量的仪器,如图所示,以便对买来的电池进行检测分类使用,才能达到使用目的。还有,尽量买新电池,旧电池往往性能下降很多,不堪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动车的电池应该是动力电池里较差的,也就是3C的,内阻在30至40毫欧之间,在电钻里单并3串使用不合适, ...

就是不能凭标签知道是不是动力电池?比如10串的锂电池,2600mah的,电机功率350W的。这个算动力电池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能凭标签知道是不是动力电池?比如10串的锂电池,2600mah的,电机功率350W的。这个算动力电池吗? ...

10串关键你要看几并  并联数量够多 容量型的一样可以电动车用 分担到每一串的每颗电芯不超标使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能凭标签知道是不是动力电池?比如10串的锂电池,2600mah的,电机功率350W的。这个算动力电池吗? ...

大厂电芯 一般看电芯上面编号 可以查到是动力过容量型或者内阻  比如力神的18650sz 就是5c的动力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能凭标签知道是不是动力电池?比如10串的锂电池,2600mah的,电机功率350W的。这个算动力电池吗? ...

不知别人如何,我是无法从电池上边印的字判断参数的,一般只能看出是多少毫安时的,而且往往标注与实际并不符。还是要测量一下心里才有数。淘宝上很多商家卖锂电池是既保容量又保内阻的,你只要跟他们买就是了。另一方面,即使买到了参数合适的动力电池,还是自己再测量一遍才可靠,有时一批电池里边难免会掺杂一两个不良品,要是不加检测就直接用,会严重影响整组电池性能,除非你舍得大钱,去跟正规代理去买三洋之类的大品牌电池,那些基本可以保证每个电池性能,不过有这些钱,不如直接买大品牌的工具电池了。总之,要想省钱自己攒电池,一个内阻和容量检测仪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只会浪费更多的金钱和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串关键你要看几并  并联数量够多 容量型的一样可以电动车用 分担到每一串的每颗电芯不超标使用就行 ...

2600的,不并啊,并的话,我会说的。

网友:
    还是买正品的电池吧,内阻在15毫欧以下

楼主:
看来大家的意见很一致,都说是电池不行,那就把它拆了吧。
话说拆下来的18650有啥好用处呢?
充电宝有了,手电钻里用不了,玩具车里怕过放,手电筒也够用了,其它只能放着吃灰么?

网友:
原来是这样改的平衡插座,学习了。

网友E:
锂电池断开保护板用原充电电路充一次就有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断开保护板用原充电电路充一次就有输出了

哥们你说晚了,我都把电池拆掉了

网友:
我的两个海鲜电池也是  用特斯拉的拆机电池替换  目前挺好的

网友:
我的水产换了3颗电池也没怎么蹦跳,改天再折腾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