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拖了几个月的点焊机终于完成了

楼主(2019-01-26):
空载电压2V,25平方软铜线绕800W变压器4圈。焊0.1毫米的纯镍很轻松,焊0.15的镀镍有点勉强,不过还是能焊上去,尖嘴钳掰可以掰开0.15镀镍的,但是扯0.1纯镍的很困难,我时间调整一下应该0.15的也可以焊好。0.12镀镍应该很轻松。共花费了75块左右。控制板加一个可控硅备件加几米镀镍钢带一共43块,变压器是30包邮买来的。铜线带皮塞不进4圈就花了2块钱买了2根12的黄腊管(铜线横截面大概在1厘米左右)。25平方铜线是单位拿来的,当点焊针的6平方铜线是捡来的。外壳的单位拿来的,给板子供电的变压器也是单位拆来的。自己有点强迫症接线都是压接的。这样子可插拔。开关后面还焊了个保险丝10A的。

发现焊针还是歪的好焊,直的拿着按开关难受。
铜针焊纯镍一点不粘针,焊这个镀镍的因为时间调长了点,稍微感觉有点粘针,不过无所谓了,剪刀剪一下头又能用了,6平方电线不要钱啊。焊了20来个焊点没啥变化,估计要焊几百个才会变黑吧

网友:
铜针最好打磨一下,那样焊点更漂亮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的不错,可以快乐的碰焊电池了。。。。

网友A:
点焊机这个东西,想用的时候没有,做好了一年用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焊机这个东西,想用的时候没有,做好了一年用两次,

对的,我做这个点焊机主要是为了给电瓶车换锂电池,做好基本上不会用了,,,不过这个花的成本很低,相对电容点焊机来说这个不会坏。。。。。

网友(2019-04-15):
自己觉得用起来舒服就行,至于投入那就是一个情怀问题了

网友:
薅厂子羊毛,不过做得挺好,我也做了一个,就用了一次,花了近一百。算下来不如买成品电池合算了

网友B:
我的电焊机现在半成品,还在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焊机现在半成品,还在吃灰中

我搞好后用了两次也丢在角落吃灰。变压器的不会老化这点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