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华为HG8245 光纤猫

楼主(2019-01-26):
华为HG8245  光纤猫,通电开机灯亮,手机搜不到wifi信号。

恢复出厂设置,手机也搜不到wifi。其他没有测试。

网友(2020-02-02):
最近在研究HG8XXX这类的光纤猫。
楼主这款是百兆阉割猫。
闪存芯片边上的应该是松香,自带的闪存好像不是这种,应该被人换过。
换掉吧,现在千兆也不贵,而且都开通宽带赠送的。

网友:
当时的华为芯片真吓人

网友:
伊拉克成色啊,有些年头了!猫上的WIFI就不要指望了,太垃圾了!

网友(2022-09-10):
楼主修复好了没有

网友:
居然是用跳线和耦合器从光模块引出来,不知道为啥不直接暴露模块口

网友(2023-01-28):
你这是白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