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澳之风3200电吹风,发现神秘物质

楼主(2019-01-26):
拆澳之风3200电吹风。
被人丢弃的电吹风,我看样子还行,说不定能修好,于是捡了来。
01.电源线已经被剪掉,进风处也少了个后盖。

02.这里有澳之风3200商标,查了下,没什么名气,就是个杂牌。

03.手柄处两个开关,尾盖缺失。

04.这有张标签,没有标出功率。

05.出风口。

06.现在拆开,就只有手柄处两只螺丝,上面是卡扣的,里面挺简单。

07.尾部有个风扇叶子,手柄上就两个开关。

08.继续拆解,把加热部分拆下来,我以为电阻丝外至少会套一层云母片,结果没有。

09.这电阻丝是螺旋形的,而且比较细,现在稍微高端一些的吹风机电阻丝并不卷成螺旋形。

10.先来看开关,两只一样,分三档。

11.开关侧面标着额定电流电压。

12.底部连着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切换到二极管档功率减半。

13.把风扇叶子拆下,这个就只要力气大些拔出来就行,如果太紧用开水烫一下会比较好拆。

14.把电机拆下,外面黑色的是固定电机的外壳,外壳很沉,猜猜里面是什么?

15.撬开外壳,看到里面是白色的硅材料,很硬。

16.这东西作用还是不少呢,我来想像一下:可以屏蔽电机产生的电磁波,切尔诺贝利电站外面罩的就是这种材料,核辐射也能屏蔽,更别说区区电磁波了;加这个配重后,电机转动时更加稳定,并能有效减小噪声;大妈在商场挑吹风机时,一掂分量就知道这吹风机肚里有货,质量不一样,顿觉高大上。哈哈,暂时只想到这些。

17.电机型号,SKM380(S)-25125,网上找不到这款同型号的,前不久刚刚在科天微买了只差不多的,12伏24伏通用,质量比这只要好,好像四块多。

18.把电机拆下来,连接它的是四只整流二极管。

19.测一下电阻丝的阻值,电阻丝总长度的阻值是192.3欧姆。

20.半段的阻值是111.7欧姆。

21.另一半段阻值是80.9欧姆。电阻丝是正常的。

22.电阻丝正常,整流二极管测了一下也正常,那么问题在电机了。

23.拆开这个电机费了些劲,打开,里面都是碳屑。

24.又是碳刷损坏,碳刷磨没了。

25.换向器也被碳刷上的铜片磨得不成样子。

26.把这个电机清洗了下,要是能有合适的碳刷,并把换向器打磨下,这电机或许还能用。

总结:
这个电吹风制造时把精力都化在外表上了,里面一无是处。最后只拆了两个开关和电机留下,电机转子是好的,说不定以后能找到刷子装配成一只完好的。
谢谢观看,完。

网友:
很少见电吹风加配重呢

网友A:
好的电吹风的电机是220V的

网友:
磨成这样了,也用到尽了

网友:
电机废了,这种碳刷也不好配

网友:
貌似,只能换电机。。。这样的碳刷没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电吹风的电机是220V的

准确的说,好的应该是串励电机,定子两侧大铁芯和线圈,转子有很多绕组。楼主的电机看上去,跟遥控车模上用的很像,也是3线圈转子。

网友:
谢谢分享。。。。这碳刷死得好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准确的说,好的应该是串励电机,定子两侧大铁芯和线圈,转子有很多绕组。楼主的电机看上去,跟遥控车模上 ...

为什么不用罩极电机?一个鼠笼转子,一个定子绕组就行了,转子弄个绕组多费铜。要不弄成家里电风扇那种,单相电机也可以,,省铜。而且吹风机不需要那么大扭力,定子绕组也可以做的小点。

网友:
 带配重好评。
碳刷磨坏,配件不好找哦。

网友:
由配重能想起来核电站的安全,佩服你的想象力!必须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罩极电机?一个鼠笼转子,一个定子绕组就行了,转子弄个绕组多费铜。要不弄成家里电风扇那种, ...

罩极电机和短路环电机,都是交流异步电机,好的50Hz工频最大空载转速,只能到每分钟2950转,直接带动大概6厘米的轴流叶片估计没什么风,配合行星齿轮增速箱才能提高输出转速,但结构变得复杂成本高,用变频器也可以给罩极电机增速,但成本更高。有一种像鼓风机老式铁壳电吹风,确实是罩极电机,带动大概9厘米的离心式叶片,风力还行,质量皮实耐用,功率好像是500W,可惜的是早停产了。

网友:
这配重做的好

网友:
这类电机深水宝应该有买的。

网友(2019-03-11):
带配重,这创意也只有国内能发明创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