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双色LED驱动问题

楼主(2019-01-26):
家里老人买了两套LED,不知是卖家拿错了还是怎么回事,一套单色2线,一套双色3线驱动就是这种

两个驱动一种图片左侧的接口一种图片中间的接口。结果3线的驱动有问题

拆开看了下黄线标着正极,灰白线各自标着A B
灰白线接的8脚IC上的字是SCR092 JCR1708
黄线旁边的6脚IC上的字是S4320

现在想另配个驱动,不需要3段变色的功能,那直接买个2线的单色LED驱动,把灰白线都接负极就行,还是怎么接线?

网友A:
有一根线是共负极吧

网友:
三线驱动,有一根线是控制线,试试直接接黄线和另外一根白或灰白,看看接那根能点亮LED灯就行了,别同时并接白和灰白

网友B:
白灰并联就行了,这种双色的原理就是,S4320监测到主电源断开(即关灯),就在下次上电的时候控制双路可控硅SCR092导通某一路(逻辑顺序为L1>L2>L1+L2>回到L1),而恒流功能是由驱动电源完成的(也就是说即便在L1+L2同时导通情况下,因电源的恒流功能,两路LED电流是均分的)。所以你把两路并联以后,不管它切换哪一路,LED都能获得驱动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灰并联就行了,这种双色的原理就是,S4320监测到主电源断开(即关灯),就在下次上电的时候控制双路可控 ...

如果用两线的驱动,白灰两根线直接连负极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两线的驱动,白灰两根线直接连负极就可以了吧。

对 字数补丁字数补丁

网友(2022-09-23):
引用 网友A:
有一根线是共负极吧

不是共负 是共正,黄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