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90年代的5千瓦的交流稳压器WYJ-813

楼主(2019-01-26):
90年的产品用料实在,请看照片!

网友A:
好东西呀,改成自耦调压器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呀,改成自耦调压器得了

改了,原来线圈就是双层的,差不多1比1.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原来线圈就是双层的,差不多1比1.

那还可以改成隔离调压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改了,原来线圈就是双层的,差不多1比1.

试着用10多平方的电线绕了十几匝,电压7V左右,能电焊,用钢锯条试过秒断!

网友B:
7V ?有没有测试过电流多大

网友:
自耦变压器,线比较粗。

网友:
这种机械的响应慢点,老式耐用的稳压器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7V ?有没有测试过电流多大

这个没法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