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车用电子表

楼主(2019-01-26):
单位车棚里发现一个小盒子,上边还有电路板,这东西对于咱们论坛人来说,那就是宝贝了,不管是不是坏了,嘿嘿。反过来一看,原来是一个液晶屏坏了的车用电子表,拆!看看里边啥结构,顺便看看有啥好利用的没有,这东西换液晶屏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是有液晶屏,价钱问题你也不会去换,不如买新的了。跑题了,上图吧。共30张,现在这上传图片还是有问题,图片多了,小窗口就没法关了,挡住主窗口没法办,一回传15张吧,两层楼,别插楼哟。

捡到的坏表

发现的时候是这样的

调个方向看看

看看芯片型号

晶振频率

电路板整体

取下电路板

液晶屏不行了

下边应该是个背光板

这里看得清,就是个背光板

通上3V直流电,还行发绿光

没有风枪,只好上这个神器了

取下一边了

这边不好办了,脚太多了,直接从玻璃屏上掉下了

发现管脚是卡在玻璃屏上然后用胶粘上的

还有下一层请观赏

楼主:
这几个是顽固分子,最后镊子取下

导电按钮

黑色导电硅胶

按钮电极

拆下背光屏

拆下后的板子

背光屏

黑暗环境下

明亮环境下

取下插针和电容,好存放

再看电路板,除了背光屏没啥好用的,就一个电解一个独石,两个电阻

电阻是一个272的一个682的

补发一个芯片资料---https://wenku.baidu.com/view/e7bef9720b4e767f5bcfce5d.html

网友:
还算不错,起码背光还能利用

网友:
屏幕不好找吧

网友:
还好,留了块背光给你

网友:
那背光不错,颜色挺醇。。。

网友:
液晶拆下来的针脚别扔,修斑马纸开粘的液晶屏非常好用

网友:
比较可惜是坏的。不然,可以利用

网友:
IC还是飞利浦的标,很老的了

网友A:
彻底没搞头了。。。

网友:
偏振膜可以撕下来,去除残胶弄手机偏光镜拍云彩水面等。芯片不错至少不是黑胶水软封装。

网友:
这是个高精度的时钟啊,使用的是4.19M的晶振,年误差只有几秒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彻底没搞头了。。。

可又用74373改成LED显示

网友:
不能用了,利用零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