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试用节能灯镇流器制作高频感应加热烙铁, 成功15秒化无铅锡

楼主(2019-01-26):
先上图

节能灯原来是多少功率的不知道了, 只留下一个电路板了。
两个 13003 挺大的, 可能是 45W 或者 65W 的.

节能灯电路板非常适合通过高频涡流加热烙铁头,因为它是完美的高频正弦波,没有直流分量,直接用市电不用额外电源。
而且来源非常多,简直就是这个东西的最好用处之一了。其它的方式大多只能用一半功率
(另外的用处是做简易无线2S两串充电)

烙铁头是936的,用磁铁试了下有很强的吸力,有的只有内部一圈不锈钢管,吸力很弱,吸力弱的应该不行。
估计拿铁钉当烙铁头也可以,前面车一个m3.5螺丝,然后拧上铜柱打磨一下。或者直接铁钉上锡。

变压器比较难拆,弄的好几个地方碎了,最后是粘起来的。
剩余空隙也不大了,拆掉了最外面多余的小半层,大概有20匝线圈。

次级导线是用的很多股的细的漆包线捻成的李兹线,用电钻捻的。大概相当于直径1mm的单股线吧。

变压器上次级绕了9匝,为什么是9匝,因为绕不开了。
烙铁头上绕了两层,约共35匝,为什么是35匝,因为线不够了。
反正是实验性的尝试一下,有功率计的话可以实验出最佳的最大功率的匝数。

如果用更多的匝数,电压会更高,相同功率下可以用更细的线。

参考前面巨人的肩膀:

也用废旧节能灯改LED灯 电路分析 @qq2006bt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82767

李兹线点子来自 拖延症患者的电动牙刷充电器,越看越像电磁炉 @bybeen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73827

自制电子式快速电烙铁 @铁木珍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92239

参考改 LED 灯的那个贴,关键是找到 a d 两点短接。
找不到的话直接把四根通往灯管的线全部短接就是了。
一定要做好电路板爆炸的准备,因为负载变了,频率也变了,鬼知道会不会炸。反正炸了不心疼。

线路非常简单,直接绕好变压器和烙铁头接上就是了,不分正负极。
注意不能空载上电, 据说空载容易烧。

看图片这个镇流器的电路和他们给出的电路不一样, 明显多好几个二极管.
但是不用管它, 都是利用它原有的线圈加上次级和短接适当的位置就好了.
要选择 E 型封闭变压器的镇流器, 那种开放型变压器可能不行.

绕了线圈后烙铁头就塞不会原来的手柄了, 考虑可以用锂电池里面的铜箔加绝缘绕936烙铁头上的线圈, 这样应该能塞回去.
或者直接用单面导电的铜箔应该也可以.

这个简易的加热就完成了,并没有恒温控制。
恒温控制可用 热电偶 加 MAX6675 加 esp8266 再加可控硅控制强电就可以了。
或者可以在镇流器上找到可以引入光耦的地方来控制,可以省掉可控硅。
MAX6675+esp8266 也可以用 T12 那种电压比较器的方式来控制。
总之加热部分实验成功了,控温部分大家各显神通吧。

线圈部分是临时弄得,烙铁头用的铝箔胶带包住的,层与层之间也是铝箔胶带,铝箔胶带单面导电的。
理想的情况下应该用较好的隔热材料,然后浸入环氧树脂什么的做成可插拔的结构。

如果是开放型变压器应该能改简易无线充电。
接收端线圈大致这样, 注意需要加充电芯片,并测量好大致电压。
充电芯片用 LTC4054 就可以。

补充内容 (2019-2-2 12:46):
抛开变压器, 直接用原变压器线圈加热, 11.5W 的灯的板子可以以 60W 功率加热, 4 秒化锡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13

网友A:
镇流器小子对这个最拿手,也不知道改了多少个山寨充电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镇流器小子对这个最拿手,也不知道改了多少个山寨充电头了

改充电头其实不太适合, 人家本来是正弦信号, 弄成直流,损失一半波形, 剩下的一半波形利用率也很低。
直接驱动白炽灯或者想这样高频加热才是完全利用的。
专门的开关电源的未整流的波形更像一个PWM, 而且线圈区分正负极。

网友B:
这样也可以的话  那么电磁炉就....大家懂得 是吧

网友C:
高频线圈也会被加热,是个麻烦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线圈也会被加热,是个麻烦事

可以填充704硅胶, 问题不大。
还可以用云母片隔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可以的话  那么电磁炉就....大家懂得 是吧

电磁炉功率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充电头其实不太适合, 人家本来是正弦信号, 弄成直流,损失一半波形, 剩下的一半波形利用率也很低。
...

这个本来就不适合改充电头,先不提效率,就是那干扰也大了去了,完全开环输出也不稳压,用这个东西改也不安全,当手机充电头基本上没法用,充功能机还凑合,要求不高,充触屏手机那屏幕就别想触摸了,纹波干扰巨大。关于效率可以把变压器次级重绕一下加个抽头用俩肖特基改全波整流就行了,电源利用率倒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线圈也会被加热,是个麻烦事

又运行了一会, 揭开看了下没问题。
漆包线是拆自老式机械电度表的线圈,三百多度上锡很费劲。
隔着铝箔和铝箔上的氧化膜, 温度不会太高, 实在不行里面再隔一层高温胶带,还有云母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来就不适合改充电头,先不提效率,就是那干扰也大了去了,完全开环输出也不稳压,用这个东西改也不 ...

是的。这玩艺也就是还能驱动卤素灯。
但是有个其它的好处是,这个东西是正弦波,用数学老师的话说就是连续可导的。
不是普通开关电源那样间断的波形, 应该不需要Y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玩艺也就是还能驱动卤素灯。
但是有个其它的好处是,这个东西是正弦波,用数学老师的话说就是连 ...

电子镇流器本质就是个自激半桥电源,波形并不是标准的正弦波,波形较差比较接近方波,所以谐波成分很大,由于为镇流器设计,对emi要求不高,所以并没有输入emi,输出也不存在y电容和稳压 反馈 滤波电路,所以简易整流滤波后纹波干扰也很大并不适合做充电头来用,但是对于镇流器小子用手摸电门用舌头测电压的无畏大侠来说这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镇流器本质就是个自激半桥电源,波形并不是标准的正弦波,波形较差比较接近方波,所以谐波成分很大, ...

不是正弦波啊, 看到初级线圈有个串联的电容, 我还以为是谐振的正弦波呢。
这样的话用 ZVS 做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那样需要多加一个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镇流器本质就是个自激半桥电源,波形并不是标准的正弦波,波形较差比较接近方波,所以谐波成分很大, ...

热电偶插到中间孔里去测温,读书非常稳定, 应该没有什么干扰问题了。
剩下的问题就是这个电路能否承受频繁通断。
采用过零光耦控制可控硅,都是在0V时通断,没有冲击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电偶插到中间孔里去测温,读书非常稳定, 应该没有什么干扰问题了。
剩下的问题就是这个电路能否承受频 ...

你用电子镇流器做烙铁干扰不干扰的无所谓的,另外测量一个电源的纹波也没有用电偶去测的,万用表测温刷新率采样率很低的,对那种高频干扰基本没响应的,测纹波或者波形得示波器,没有的话旁边放个收音机你就会有个直观的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电子镇流器做烙铁干扰不干扰的无所谓的,另外测量一个电源的纹波也没有用电偶去测的,万用表测温刷新 ...

我的意思是不干扰用 MAX6675  通过热电偶测温就好了。 等东西到了再试试吧。

另外在线圈外面应该再用绝缘的铁皮圈起来包好, 让磁场尽量密封在里面而不是通过空气。 这样效率会更高, 散射出来的干扰更少。

用有绝缘面的铁皮包起来还能避免形成涡流浪费能量。

楼主:
发现一个更加适合驱动高频烙铁的东西,  基本什么都不用改了
卤素灯 电子变压器 几块钱一个, 12V 40kHz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这玩艺也就是还能驱动卤素灯。
但是有个其它的好处是,这个东西是正弦波,用数学老师的话说就是连 ...

是的,荧光灯镇流器这种软开关谐振最适合做高频加热了。 我最近也在做高频烙铁,选方案摇摆不定发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荧光灯镇流器这种软开关谐振最适合做高频加热了。 我最近也在做高频烙铁,选方案摇摆不定发愁。 ...

用ZVS也很好

楼主:
12瓦节能灯板能以65瓦功率通过高频感应方式加热烙铁头

前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71
试验直接用原来的变压器去掉磁芯,(还和之前一样短接通往灯管的四根线)
然后线圈框架中直接插入烙铁头, 然后这个时候的电路消耗功率是 60W, 电路板发热很小。

由于这种电路是软开关的, 如果不是变压器磁芯限制, 实际功率可以做到更大, 试验结果也是如此。

理论最大值就是开关管的最大电流, 12瓦镇流器用的 13003 电流是 1.5A, 那么理论功率能到 330瓦,考虑电路的情况, 去掉一半, 还有 165 瓦呢。
电路中还有一个电容起到限流作用, 所以只有 65 瓦, 增大这个电容还能提高功率。

换大功率的镇流器能得到更大的功率。

如果不加温控的话,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速热烙铁了。
非常简单易制作。 有难度的是, 线圈和烙铁之间的隔热问题。 还有这种方式是市电在烙铁头附近, 一定要注意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