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电视 LED65X9600UE 故障求教!

楼主(2019-01-26):
康佳电视现在的质量可真是有够差的!单位有两台LED65X9600UE没用多久就都出现了不同的鬼畜故障,堆在库房吃灰多时了,不知有没有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啊都是啥毛病,看看能不能修一修。

第一台故障现象:开机后不定时自动重启,刷了康佳99012281-V3.0.05-LED65X9600UE-2BOM-71002224以及大刀第五季的ROM故障依旧。

第二台故障现象:1、有时开机黑屏,重复关开机后一般能正常使用;2、有时开机(几率较高)屏幕中间出现绿色横纹,过一阵一般会恢复正常但有时会扩大横纹到全屏,此时一半会黑屏(伴音正常)。找本地师傅修了一下说是逻辑板故障了,但他把另一台电视逻辑板换过来后故障仍旧。
烦请坛内高手不吝赐教,指点一下如何维修,谢谢!!

网友A:
第一台换主板,第二台恐怕是屏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台换主板,第二台恐怕是屏线问题

多谢指教!

网友B:
据楼主描述猜想,两台机器均为电压不正常所致,检查主板的小电压稳压芯片及相关电感、电容。启动不畅或者反复启动一般由于主控芯片工作不正常,能启动即证明固件和引导均正常。下边出横条的原因大概类似,如果电视机的DDR内存工作不正常会引起屏幕各种区域块规律性的花屏,而这内存问题的可能性其一、内存不良;二、虚焊;三、可能供电不正常,或者电压不够,或者电流跟不上,或者电路存在干扰脉冲……。根据两台电视的整个情况来看,问题都可能出在供电上。

重点检查部位:1、电源板的滤波电容;
                     2、电源板到主板的排线接插件的电压是否正常;
                     3、主板上的3.3V   1.8V   1.2V  等小电压供电电路电压值是否精准,这几个电压的电压值一般不会有多大的
                          误差,一旦出现偏低零点几伏那就要引起重视了。
                     4、初步判断两台电视故障均在主板,不排除BGA虚焊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楼主描述猜想,两台机器均为电压不正常所致,检查主板的小电压稳压芯片及相关电感、电容。启动不畅或者反 ...

好像听到电源板有嗞嗞声,先检查检查看。多谢多谢!!

网友:
这个机有PFC电路,通常会听到点噪音,测量满380-390就可以了。你还是按照4楼去一一排查。

网友:
4楼看来是家维人啊

楼主:
谢谢大家热情相助!!经替换测试,这两台电视确实都是主板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