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4换个外屏

楼主(2019-01-26):
其实也不值得换,看看,比偶用的还好点,反正是触摸屏坏,就换个外屏吧

外屏下半部贯穿性裂了,三大金刚不能用了
拆开

分离

清OCA胶

清完看下

内屏有点裂,但不影响使用

找块外屏,

试试能用

装上了

测试一下

嗯,能用
谢谢欣赏!

网友:
外屏好拆吗?怎么下手呢?
之前手机外屏坏了,犹豫了好久,不敢拆。拆坏倒不怕,主要怕没法修了,里边信息都没了。

网友:
比较熟练啊,不错,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又节省了XX大洋。。。。

网友:
外屏不需要压屏机???自己也能搞??

网友:
米4 的触摸出了名的容易坏,,,玻璃烂一点点就坏

网友:
我想把16G换了,哪里能搞

网友A:
想学习一下如何分离开的?

网友B:
分离内外屏没看明白,楼主能不能讲解详细点

网友:
自己换盖板呀,厉害

网友:
技术不错,外屏坏有些难弄

网友:
能拆换贴合屏的都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学习一下如何分离开的?

加热屏,用钢丝在内外屏之间割OCA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196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离内外屏没看明白,楼主能不能讲解详细点

加热屏,用钢丝在内外屏之间割OCA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196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1962

网友:
不用压屏加真空。

网友:
我前几天也拆了个,两边的液晶都爆角了,还可以用

网友:
现在小米官方修理还要800块

网友(2020-07-10):
很熟练的技术啊,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