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摩托罗拉SPN5234A手机充电器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9-01-26):
摩托罗拉老式手机充电器,看起来外观很结实拆开看看内部做工如何?

外面就一颗螺丝拆开之后就是卡扣,很好撬开,直接上内部图,看起来不错。

输出的线是插拔式的,为什么有三根线?

看看主板正反面和芯片。

拆解完毕,谢谢观赏!

网友:
这个充电器很不错,可以直接冲锂电池,好像是在红线和黄线之间接个led就可以指示充电状态了。

网友:
3根线 有一根是用做屏蔽线?还是检测线?

网友:
4.2直接充电池,不错。

网友:
右上角两颗大电容是多少v和uF的?看着有点类似我的红米手机充电器布局,

网友:
摩托罗拉充电器看着做工不错,充电指示部分在插头里。

网友:
一个运放,还有个单片机?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改成手电充电器了,只是不知道怎么加充满指示,满不满全凭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