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RK-灵刃机械键盘改轴

楼主(2019-01-26):
前段时间109元包邮买的,自家的黑轴,刚开始我不是选的这个,而是他家的另一款樱桃黑轴卖400多的键盘,
由于不是给主力机配的,主要以打字发帖、剪视频为主,偶尔也玩下游戏,上买的联想的薄膜键盘虽然说也不错
但是个人还是喜欢机械键盘些,一是便于维修,二是方便自己根据需要改装

综合考虑买了这个便宜的,入手一直到发帖,也用了大概15天左右吧,刚好半个月,总的还说这款RK的灵刃还行,不过,虽然是黑轴,但用起来和樱桃的完全不同,手感更像换了弹簧减了阻尼的ALPS白轴些,
声音又类似樱桃青轴。打字响,爽还是挺爽的,自己在家用无所谓,如果这个键盘放在办公室用,老板同事听了要骂人

键盘并没有坏,这次的拆解其实算是改装,只是我不是太满意它大键位的手感,相比其他键不是那么轻盈
也顺便改几个游戏键位,锦上添花

螺丝都在前面,一个个找拧开就可以了。

主控芯片

做工一般般吧,对的起这100大洋。这次的比上次60的好些,
60的没有金属衬板,用力压键盘会变形,使得手感也比较绵软
这次的有一块厚铝板作为衬板和外观件,手感要强不少

吸掉后面的焊点

轴体本身不带灯,灯在板子上
所以键轴用了一些透明的部件去透光

RK自家的黑轴

这次改装不用更换整个键轴,只需要更换轴芯和阻尼更小的弹簧就可以了

这两个是樱桃原厂的MX轴弹簧,黑轴的弹簧更亮,圈数小,手感要硬一些,
茶轴的则没那么亮,圈数更多,手感适中。
本身这个键盘大键位用的平衡杆做的就不是很好,加上轴体比较硬,手感是不算好

原件由这块樱桃3800提供,我特意买了一个坏主控的当配件拆

几个不满意的 大键位全部换了茶轴的轴芯
(退格键、回车键、SHIFT的键帽装上了,实际上我全部都拆下来更换过)

方向键、WASD改了樱桃红轴的轴芯,
阻尼小,而且按压到三分之一的行程后即可触发
反应更快些,更适合游戏

改好了,测试通过了全部装回去,手感变化很大,大键位没有以前那么硬邦邦的了,
也没有像是什么东西卡住了一样的错觉。换了轴芯弹簧后清脆了很多,段落感也更好,
键盘的灯也没有影响。还是这么亮

网友:
不错,便宜的机械键盘

网友:
天天折腾键盘,手里的键盘够装一车了哦

网友A:
其实也想整一个机械键盘 但是声音太大咯 三更半夜玩电脑 怕是全家人都知道(虽说机械的手感好一点)

网友:
这键盘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想整一个机械键盘 但是声音太大咯 三更半夜玩电脑 怕是全家人都知道(虽说机械的手感好一点) ...

弄个青轴,半夜玩,隔壁以为春节提前放鞭炮了。

网友B:
机械键盘水深,薄膜键盘一样玩,都不用键盘一般,比如文明系列和突击小队

网友C:
其实WASD和方向键换黑轴更好些,甚至回车键、空格等等比较用得频繁的我都换了黑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键盘水深,薄膜键盘一样玩,都不用键盘一般,比如文明系列和突击小队 ...

我其实也很少拿键盘鼠标玩游戏,主要还是用XBOX ONE S的手柄玩,薄膜键盘我也有比较好的,明基海贝、联想、雷蛇、罗技MX3200之类的,但码字发帖什么的还是习惯用机械键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WASD和方向键换黑轴更好些,甚至回车键、空格等等比较用得频繁的我都换了黑轴。 ...

根据个人需要吧,我是觉得黑轴要按到底,不容易误按,更适合打字些吧,而红轴的触发的键程只有它的三分一,玩游戏反应更快点,按起来也没那么重,不会手酸。这个键盘的大键位不适合用黑轴,平衡杆太垃圾了,硬邦邦的。茶轴带段落感更舒服些

网友:
吸锡很干净啊,怎么弄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根据个人需要吧,我是觉得黑轴要按到底,不容易误按,更适合打字些吧,而红轴的触发的键程只有它的三分一 ...

呵呵呵,兄台指力太小了。对我来说,玩游戏还是黑轴给力些。其实黑红的触发键程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呵,兄台指力太小了。对我来说,玩游戏还是黑轴给力些。其实黑红的触发键程都是一样的。 ...

为什么要拼指力,键盘操作不应该是什么灵活,什么回馈感适合自己就用什么吗?本来机械键盘方便自己调,每个人需求都不同,要重一点的,怎么不去选樱桃白轴和Alps的黑轴,这两个才重?

黑轴我也能接受,只是不喜欢在游戏键位用,不代表我指力小知道不?还有,红轴和黑轴的触发键程并不是一样的,红轴只要三分之一就录入了,我一秒钟能按好几下,或者轻敲一下就行了,更适合需要反应能力的fps游戏,黑轴则几乎要按到底,我打字都选黑轴,就是因为不容易连键误触,买这个键盘也是基于黑轴去改的。你说都是一样的,只能说明可能你用的并不是用原厂的樱桃mx轴或者高度复刻的佳达隆轴,可能类似优化过的凯华。我这个RK自家也不重,键程也试过同事买的Rk红轴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拼指力,键盘操作不应该是什么灵活,什么回馈感适合自己就用什么吗?本来机械键盘方便自己调,每 ...

去年玩了一整年的机械键盘,新的旧的贵的便宜的都玩过,而且都是剪线键盘,樱桃高端、低端,赛睿6G、7G,美国警用,国产有牌、杂牌,90年代的老联想、银行老键盘……清洗、换轴、接线、打磨外壳再喷漆,毫不夸张的说,樱桃所有轴都玩过,国产常见的轴也玩过,双飞燕的光轴也玩过。
修过的键盘里,只有一把樱桃的MX6.0没有修复成功,其他全部搞定。在闲鱼上卖了不下30把机械键盘,现在仅留了一把老联想的银行键盘,樱桃黑,老串口。
出了键盘坑,又跳到洋二的电动工具坑,折腾了小半年才跳出来。
自认为在机械键盘方面,还是有一定经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玩了一整年的机械键盘,新的旧的贵的便宜的都玩过,而且都是剪线键盘,樱桃高端、低端,赛睿6G、7G, ...

看的出你玩过不少,因为你不像这个论坛某个喜欢充大神,他用着罗技K100的家伙,天天喷机械键盘有多难用,而不是说自己喜欢什么轴,常用键位用什么。
说实话,我也不比你玩的少,你叫的出名字的那些轴 键盘我可能已经卖了,但都还留了一些做样本备件。机械键盘我前几年玩过十来个,现在也退坑了,好点的电脑,留着钱买大F、鸭子直接一步到位。不在乎的电脑随便买,只要不是太水的都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的出你玩过不少,因为你不像这个论坛某个喜欢充大神,他用着罗技K100的家伙,天天喷机械键盘有多难用, ...

承让承让~2000年的计算机专业学生,码程序练就了大力手指,目前就喜欢樱桃黑和樱桃绿(重青)。大F现在更多也是跟樱桃原厂一样的信仰加成了,MX结构的轴体也发展不出太多花样了,其实可以考虑玩玩电容键盘。

网友:
机械键盘不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