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网站试发一贴,改造十字螺栓拆子弹头插排的防拆螺丝。

楼主(2019-01-26):
新网站,试发第一帖。子弹头的插排,接口电线破皮了,准备剪断一块用,但这个插排都是防拆螺丝,中间有突起的十字,非常讨厌。没有专用螺丝刀,只能自制个小工具来解决。
解决思路:比较后发现可以用十字螺栓,把头磨小些,改造成专用工具,拆解十分方便。
图片是拆后才想起来,补拍的,主要是为坛友提供个方法,将就看吧。

防拆螺丝,补拍图

螺栓,正好对应。不过需要把头磨小了,才能伸进螺丝孔内。

角磨机磨制了一个,手没拿稳,磨坏了。

不过试了下也能用,就凑合用吧。手电钻夹住,轻松拆卸。

这里破皮了,剪短更换

这张清楚些,子弹头的防拆螺丝,中间突起,四角的。
拆开以后更换就简单了,不再浪费笔墨了。
清理后复装,把防拆螺丝全部换掉,插排满血复活。
谢谢顶贴!上福利

网友:
这种螺丝真讨厌。

网友:
有想法,学习了

网友:
U型螺丝刀也能拆,子弹头插排,壳脆,线易裂。线径也细。

网友A:
论坛福利22in1和X22的U形可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福利22in1和X22的U形可拆。

滑板轮子掉了吧  图片不动了   u型拆解有一定几率损坏

网友:
前几天刚拆了一下,也是这样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滑板轮子掉了吧  图片不动了   u型拆解有一定几率损坏

熱心會員 新坛不知怎么不支持GIF. 有坛确实上传了可以。
U型拆过两个 子弹头,还行。没坏。力度不大吧。

网友:
这种外十字防拆螺丝,用那种10元钱多合一组合螺丝刀的U型批头就可以拆。

楼主:
螺丝拧的紧,U型批头试了试,偏软,怕拧坏了,不如这样安全。
新版帖子里gif我的电脑可以显示,就是加载慢。但后面外链的gif直接没有了呢,是不是被版主给删掉了?也没有个提示

网友:
思路不错,简单易行!

网友:
好方法。简单实用,取材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