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济南西普尔和江苏新日电动车充电器拆给大家看看做工怎么样

楼主(2019-01-26):
济南西普尔和江苏新日两个电动车充电器,拆开给大家看看做工怎么样。直接上图!

外观就是这样的。
也很好拆,拧开螺丝就打开了,先拆第一个济南西普尔,内部是以下这样的:
再来拆第二个江苏新日,内部灰尘较多,看起来没有第一个好。
看着这个外观以为是坏的,但是插电灯亮,空载电压55.5伏左右,为什么风扇不转,不知是不是好的?也没有电动车无法测试。
拆解完毕,谢谢观赏!

网友:
想不到浓眉大眼的西普尔也叛变了

网友:
不是南京西普尔吗?? 你这不是一个东西  就像高洁黄花一样  和黄花没关系

网友:
接个电吹风或电炉丝那风扇可能就转了

网友:
不像是西普尔,西普尔什么时候这么烂了?

网友:
直接插到电饭锅上就可以试机了。

网友:
有些充电器是有负载才工作的

网友:
不知楼主是看哪里觉得第一个比第二个好的。

拿到就因为第一个干净。

网友:
新日电动车真的垃圾,磁钢有间隙,用不了多久,就退磁,散架,控制器各种缩水,这充电器也缩水

网友:
貌似新日的更好一些。

网友:
新日这种,我有俩,都是雅迪等品牌车型原带的,也不知道是哪个厂家出的,带块立板,不太好修,也有不带立板的,使用偏一边的螺丝孔设计,小巧精致,
而所谓济南西普尔跟我之前捡的华夏西普尔一个德行,差的太多了,

网友:
这两个看内部做工都还可以用

网友:
第二个质量明显好许多哦,另外空载散热风扇是不会转的,要带负戴再会转起来

网友A:
我是修电动车的,现在市面上不说一多半至少有一半的充电器是返修货,有次进了5个6020的充电器,拆开看板子绝对是伊拉克成色,都是十年前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修电动车的,现在市面上不说一多半至少有一半的充电器是返修货,有次进了5个6020的充电器,拆开看板子 ...

资源利用啊

网友:
济南也是与时俱进了,省了。我做为泰安人,为济南做工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