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给猫加粮(天猫精灵电池扩容)

楼主(2019-01-26):
自从买了天猫精灵这坑爹的玩意,就开始被它坑。没地方放灯泡,买了一个壁灯。看人家玩万能遥控器好玩,又买了一个。电视和壁灯不在一起,又买了一个底座,这个更坑爹标着4500ma待机一天都不行,加块电池吧

开拆

真坑爹呀,标4500ma只有两块电池

打开看看

竟然是两块1000ma的电池
哎,不说了全是眼泪60大洋买了两块电池此处省略一万字。最坑爹的是,12v供电竟然用7.4v再升压?多一块电池不就是12v直接供电了吗。此处又省略一万字。
        找出以前为电热鞋垫备用的7.4v保护板
       再从充电宝里卸下两块电池

这回要用到点焊机了,先请上点焊机吧

呵呵,n年前就拆了微波炉变压器做的变压器,现在还没有完工

楼主:
后面的怎么没有了,重新编辑也不行。

网友A:
不是马家生产的,虚标也正常,问题是输出是不是真的有12V1.5A??

网友B:
标7.4wh那就是2000mah电池啊。有点虚标。

网友C:
就这样结束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马家生产的,虚标也正常,问题是输出是不是真的有12V1.5A??

两块电池待机8小时左右,平时电流也就100多ma。应该达不到1.5a,再说那个保护板也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7.4wh那就是2000mah电池啊。有点虚标。

是两块1000ma的电池串成7.4v,应该是7.4w,这个没有虚标。所以自己给涂去了,只能隐约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样结束了啊?

后面的图片有,文字弄不上去了可能字数超了

网友:
赞,存的旧东西不少,随时可以利用啊。

网友:
直接撸个三串的保护板用12V吧

网友:
我买的蓝牙插卡音箱也是把里面的电池拆掉,换成闲置的一块聚合物电池,但不是这么高电压的,跟手机电池通用,比较好搞,就是弄放电池的地方废了劲了。

网友:
我也买了这么个东西,不过还没发货。说要3月5号才能发货。

网友:
我改的,3串,好像是11并,就是33块1000MA的电池,待机一周的的样子,充电用自己做的平衡充充电,,,

网友(2020-11-06):
引用 网友A:
不是马家生产的,虚标也正常,问题是输出是不是真的有12V1.5A??

网友测试了8v能正常工作,10v应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