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改个电池,给t4用

楼主(2019-01-26):
闲的,折腾,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A:
这个自由树脂冷却了强度够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由树脂冷却了强度够用吗

估计强度不会太好,好像是工艺品的一种塑胶,可以用不腐蚀皮肤的安全溶剂融化,硬的话应该是弄模型的,软的话可以弄防滑脚垫。

网友:
可塑土是不是和AB胶差不多?固化要慢些

网友:
可塑土没玩过,但看价格玩不起,个人觉得热熔胶好像能代替,一根11mm粗的3毛钱一根,不心疼。

网友:
锂电池2串建议平衡充好一些,串充对电池的一致性有要求。

网友:
做的不错,手里也有一个,直接用9V电池。

网友:
可塑土去搞点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由树脂冷却了强度够用吗

够用,钥匙手柄坏了,用它重新捏上都可以,刀割的话也不好割类似ABS塑料的韧性

网友:
一直在用9V的加个开关不用时关闭,电池挺耐用的。

网友:
谢谢朋友的经验分享!我也喜欢用9v电池的触点作为一般改装电线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