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三相鼎信载波

楼主(2019-01-26):
智能电表里面的控制模块吧

模块背面的样子 四个螺丝固定  上下两个插孔  一个供电  一个传输貌似

拆开后的样子  led是导光柱的

模块的样子

后壳的样子 上面还有日期烙印

生产日期特写

拆出来的电路板  看样子还是隔离的设计

电路板换个角度继续看

电路板各部分特写  不懂就不乱说了

全贴完感谢观看

网友:
这做工很可以了。

网友:
做工正规,我喜欢

网友:
载波不知道分多少种,不同小区的都不一样。

网友:
優秀文章,挺复杂的玩意啊,三相.那三个变压器的玩意是电流互感么

网友A:
我桌上就有两块这东西,一个三相,一个单相,里面方案不同两个超大法拉电容

网友:
电力猫吗?字数

楼主:
不是的  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智能电表里面模块  有远程功能   具体的也不是很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  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智能电表里面模块  有远程功能   具体的也不是很了解 ...

原理差不多吧,载波通讯

网友:
谢谢分享。。。。智能电表10大洋一只,性价比很高。。。。

网友:
专业设备做工不错

网友(2020-03-18):
引用 网友A:
我桌上就有两块这东西,一个三相,一个单相,里面方案不同两个超大法拉电容

...

你这个应该是微功率无线的

网友:
电力载波通信模块,集中器利用这个模块通过电力线和电能表通信,实现远程抄表

网友(2022-12-15):
国网和南网的针脚定义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