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参数显示屏:LCM12864J-1,要怎么才能显示呢?

楼主(2019-01-26):
各位坛友帮忙看看这个屏是什么上用的?接5v电压有背光 无显示 要怎么才能显示呢?谢谢大家了!发几个图片。

网友A:
12864的屏,单片机即可

网友B:
12864的屏幕可以做很多东西,单片机版块好多案例(老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864的屏幕可以做很多东西,单片机版块好多案例(老站)

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864的屏,单片机即可

谢谢回复?

网友C:
看起来是某种UPS的显示屏

网友D:
19264,我有两个!单片机驱动,带字库的好

楼主:
有个可调电位器掉了没看见,今天安上了 可以显示了但不知道怎么用,怎么能显示电压电流呢?大家看 可以做什么?还有这个到底是什么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9264,我有两个!单片机驱动,带字库的好

这个带不带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是某种UPS的显示屏

我一直也没弄明白

网友E:
这些没法直接使用的,估计那个白色插槽是通信口,即使是模拟量也缺少模拟部分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没法直接使用的,估计那个白色插槽是通信口,即使是模拟量也缺少模拟部分线路。 ...

哦 谢谢!唉不好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