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钢化膜切割试验

楼主(2019-01-27):
打算给指纹锁贴钢化膜

找出以前撸的钢化膜

好像是三桑手机用的

长度小点关系不大

但宽度略宽一点,肯定贴不上去

那就试试用玻璃刀切割

用钢尺当靠山,一刀下去就这样了

碎得一塌糊涂

再一上手直接拦腰断成两截

试验失败,不知道有木有办法切割这种钢化膜

网友A:
小电磨打磨,而且要慢,不然直接裂了

网友B:
玻璃刀号太大了。用切屏的那种试试。

网友:
退个火,然后就能随便切

网友C:
据我所知,钢化玻璃是切割不了的。钢化玻璃生产上都是先切割后钢化。

网友B:
刚才找了一张旧膜,切了一刀试试,所谓的钢化膜并不是钢化玻璃,可以分割。
找的旧钢化膜,已经有裂纹,为了不损伤刀子就找没有裂痕的地方斜切了,大家凑活看,初来乍到,图片可能会乱,大家手下留情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刚才找了一张旧膜,切了一刀试试,所谓的钢化膜并不是钢化玻璃,可以分割。
找的旧钢化膜,已经有裂纹,为 ...

玻璃刀肯定不行,钢化玻璃边缘破损立刻就炸。

要用金刚砂轮慢慢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我所知,钢化玻璃是切割不了的。钢化玻璃生产上都是先切割后钢化。

钢化要弄就是磨的,类似弄眼镜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才找了一张旧膜,切了一刀试试,所谓的钢化膜并不是钢化玻璃,可以分割。
找的旧钢化膜,已经有裂纹,为 ...

你的这块钢化膜是假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块钢化膜是假的吧?

钢化玻璃爆裂的确不是这模样,楼主买的也是这样的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玻璃刀肯定不行,钢化玻璃边缘破损立刻就炸。

要用金刚砂轮慢慢刻。

市场上的钢化膜和钢化玻璃好像不是一回事,事实上我还没见过碎成渣的钢化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磨打磨,而且要慢,不然直接裂了

用小电磨磨的时间想必很长了

网友:
边缘强度不够,玻璃刀上去肯定会碎掉,要找一块平整且硬度高的地方,背面保护膜去掉,贴上去开切!!!!!!

手机玻璃保护膜硬度比普通玻璃硬,达到或接近了普通钢化玻璃,冠以钢化玻璃之名!!!并不是不能切割

网友:
钢化膜不知道是不是玻璃的

网友:
很好的教程贴,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刀号太大了。用切屏的那种试试。

手上只有这种玻璃刀,设备不全呀

网友:
要在水里操作。前提是 该玻璃不是真正的钢化玻璃。

钢化玻璃要退火为普通玻璃。

普通玻璃在水里是可以用剪刀剪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只有这种玻璃刀,设备不全呀

您用的是滚轮式的玻璃刀对吧?我这个是金刚石玻璃刀,这个刀还有点大,应该是5号的。您可以去玻璃店问问能不能代开,或者有超薄超白玻璃切一块回来,用那种白边修补液应该也能黏上。
新开的口子比较锋利,您可能还需要用细砂纸小心的修正边缘,避免划伤

网友:
真正钢化玻璃是不能切的,不然碎成渣渣。但是所谓手机钢化膜应该不是什么正经钢化玻璃,如果是普通玻璃用金刚砂磨片加水切就像切苏打饼干~

网友:
钢化玻璃不能切,我有块钢化玻璃用在门窗上的,大了5mm,想用砂轮磨掉一些,结果晚上磨好一半了,第二天准备接着磨,早上一看,还知道晚上什么时候全爆成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