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完善点焊机自动点焊笔的制作

楼主(2019-01-27):
点焊机做好用着还行,自己组装电池方便多了,比烙铁焊好。前两天刚换了壳,今天没事做个自动点焊笔。通过我的制作得出我不结论,尽量用软硬适中的木头做支架,和绝缘板搭配。因为太硬了不好刻槽。弹簧用力大点的弹簧,弹簧力小你按不紧点焊时焊不结实还有火花。再有没有铜板用铜管也行,用空调上厚点的铜管就行细的粗的都行,用电钻在一整块扳子上打圆孔弹簧放开关的位置,用一个就好。卡焊针可以把铜管砸扁或打孔锥丝,要管子够厚也可以在内壁上锥丝,总之我发现用圆的比方的好做。工具用到了木工凿子两把,一把一公分半宽的,一把半公分的。电钻不能少,台钻,沙带机,自己做的,手锯一把,3个的丝锥,麻花钻头。看图吧,拍了制作过程。新版有什么限制吗?我怎么又发不了图了,编辑好的帖也没办法保存,返回就得重新编辑。

楼主:
把图补上,过程不算太全,要能发视频就好了

网友:
两根焊针不要硬连接,得各自独立活动。固定后,焊接时,焊接手柄必须与焊接面绝对垂直,不然两根焊针总有一根接触不良。各自独立后,过长那根会回退,两针充分接触焊接面。

网友A(2019-05-11):
引用 楼主:
把图补上,过程不算太全,要能发视频就好了

咱俩做的,半斤八两啊!我放弃了,太难看,不好用,买了现成的!呵呵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3206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俩做的,半斤八两啊!我放弃了,太难看,不好用,买了现成的!呵呵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 ...

我讲究的就是能用,少花钱就行,我这个就是控制板和变压器花钱买的其他的都是自己有,这也花了我50多块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