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6开卡失败Chk Pre Test Fail(31)/Too Much Bad,请大神指导

楼主(2019-01-27):
240G的SSD,掉盘,开卡一直失败,换了好几个版本都不行,请大神指导,这个闪存型号是PFB66-10AL,不指导是啥型号,列表里面找不到对应的型号。

网友A:
点击AUTO有可用型号就试着开卡,没有型号的换软件。随便指定型号开卡100%失败。pretest选1项开卡,如果还是Too Much Bad问题,要么换闪存,要么屏蔽坏闪存。

网友B(2019-03-07):
引用 网友A:
点击AUTO有可用型号就试着开卡,没有型号的换软件。随便指定型号开卡100%失败。pretest选1项开卡,如果还是 ...

这个颗粒好像开不了,还有个帖子也有人在发帖问了。240G的SSD开卡一直失败Chk Pre Test Fail,大神出来救命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42

我自己也有一片一模一样的丢在一边吃灰了。几个版本都试过,不是说TOO MUCH BAD就是说NO INFO PAGE.

网友(2019-05-06):
手动设定扇区数降低容量看看

网友(2019-10-16):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好像开不了,还有个帖子也有人在发帖问了。240G的SSD开卡一直失败Chk Pre Test Fail,大神出来救 ...

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手上也有两块一样的。或者说找到这个颗粒的归宿了么?

网友(2021-02-17):
2256可以开 用2258也行

网友:
镁光B95A颗粒不好开过/好像有一个版本可以开

网友(2021-04-11):
卡在reset cpu什么问题?

网友C:
需要用B95A专用版本才能开卡/自己找找

网友(2021-06-13):
引用 网友C:
需要用B95A专用版本才能开卡/自己找找

找到B95的版本了,也是报错,有没有需要注意的设置

网友(2022-01-17):
我的也一样,晕死,怎办?

网友(2022-04-04):
我的也是开不了。

网友:
我的也是开不了。晕啊。大虾帮一下设置了。

网友(2023-08-15):
这个到底咋搞啊 一直报错

网友:
如果闪存坏块太多是误报,还有那个reset cpu不了的,那就换主控